[家电] 维修一个汽车轮胎电动充气泵

楼主(2024-08-04):
这个电动充气泵已经用好几年了,在充电的时候发现一直通电但是充不进去电了,拆开看看。
拆开发现设计电动充气泵的思路真是好,其实就是把电机和飞轮结合起来,原理和我们的气筒是一样的。
这个电动的充电棒时间长了里面的皮碗干硬漏气,到网上搜了一下同型号的充电泵配件换上就可以了。

外面的气管时间长了也会裂开需要更换。

网友A:
居然还有配件卖,买的铁将军的烧了电机,找不到同款长短的带齿轮的电机

网友:
真的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
前几天还买了一个杂牌电饭煲的盖子的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配件卖,买的铁将军的烧了电机,找不到同款长短的带齿轮的电机

有,但不好找,也是找了好久才发现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配件不好找,只能网购。

网友:
买了一个脚踏的,用了快10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
塑料件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还是万能的TB,什么都有得卖

网友:
维修的小配件,真的只有电商平台找起来方便。实体的跑到哭有时还真的买不到。

网友:
卖应该是有卖的,就是不好找,一是不知道东西叫什么,二是有些规格得看详图才能比对。之前找一个奇葩规格的油烟机风轮也是刷了好久才在一家店找到。

楼主:
其实买个也不贵,但修的话更便宜,还能接着用

网友:
这也有卖的呀。早知道之前的就不扔了。
买过一个,后来也是漏气,直接扔了

网友:
这东西必须是金属器件才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