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烙铁可以拆显卡上的大功率mos管?

楼主(2024-08-04):
拆显卡上的大功率mos,用T12不行,用黄花60瓦内热很吃力,5分钟才拆四个。

网友:
焊油加热风枪

网友:
先堆点有铅锡...

------------------

网友:
260W日本白光TX2

网友:
我是用自制500W的调温电铬铁,3秒就能拆下一个管。

网友:
用两把T12或黄花60试试。

网友:
用热风枪啊
mos不好用烙铁拆啊

网友:
修制冷的焊枪.....................

网友:
现在都用激光拆焊割了。

网友:
用烙铁不好,受热不均,用风枪好

网友:
用老式100w试试

网友:
100W不行上500W的,我就不信拆不下来。

网友:
300W老式外热

网友:
热容得大,白光TⅩ1可轻松做到。。。滴点松香,上个锡块,别说mos管,主板上的USB接口也轻松拿下

网友:
150W大烙铁,堆点锡上面,拆这个小意思

网友A:
两把呗还不行四把,ⅤO,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把呗还不行四把,ⅤO,手不够

来人,帮一下手

网友B:
100W足够了,焊接方法不得力,用锡围住焊件,加温看它下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W足够了,焊接方法不得力,用锡围住焊件,加温看它下不下。′

嗯。试过了,用锡还有松香,再用黄花内热60瓦,搞了一分钟才一个。

拆了三四个,应该够用了。

希望没有把贴片n-mos烫坏吧。

网友:
必须大功率如75w、100w的也可以2把烙铁同时用,值得注意的是烙铁壳子要专门接上地线,防止损坏元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