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D588电压基准10V输出温漂测试

楼主(2024-08-04):
我之前搭了个小体积的升降温测试盒(80*55*30mm),测试过电阻的温漂情况,电压源温漂一直没有正式测试过。
最近把体积大一些的升降温测试盒(188*120*78mm)搭起来,用吉时利2000万用表测了下DIY的AD588编码版本电压基准的10V输出温漂情况,23℃~30℃间温度系数约为0.8ppm/℃,还不错。
这片AD588的温度系数是曲线,在这次测试温度23℃~44℃的区间范围,不同温度的输出电压值可以基本用二次项表示。
参考温度设定为23℃的话,在温度t的10V输出端实际输出电压Vt,用二项式可表示为:
Vt=10.00067*[1+α(t-23)+β(t-23)^2]
这个AD588基准的α=1.22ppm/℃,β=-0.052ppm/℃

网友:
真鸡儿专业,,,,,这么多0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
一般用不到这么精确的电压吧。

楼主:
DMM-PCTOOL,在38hot.net的万用表板块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M-PCTOOL,在38hot.net的万用表板块可以下载

这个网站不能注册,甚是可惜,不知道又不是卖会员为什么搞封闭

网友B:
这论坛上都是说精度的,报一下名可以吗?你们都是研究什么?

网友C:
DMM-PCTOOL,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
电压基准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不能注册,甚是可惜,不知道又不是卖会员为什么搞封闭

我前几个月试过,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用QQ登录,不用管邀请码,也不用注册

不过平时都是用我以前注册的账号登录,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QQ直接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M-PCTOOL,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可以通过串口、GPIB或USB接收数据

网友:
这精度是真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不能注册,甚是可惜,不知道又不是卖会员为什么搞封闭

原网站运营商跑路了,现在由创始人lymex为首的几位基准与电测大佬正式接手了。

由于缺少专业维护人员,现在采用邀请方式,人工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几个月试过,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用QQ登录,不用管邀请码,也不用注册

不过平时都是用我以前注册的账号 ...

38HOT已经恢复了正常登录,你可以向管理员发邮件,遵守如下格式:
会员名:
初始密码:
邮箱:
姓名:
手机号:
邀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M-PCTOOL,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DMM PC-TOOL是由左老师以LabVIEW 2017为基础开发的上位机软件。

该软件适用于 34401A 6.5位数字万用表或 SCPI命令兼容的其它品牌的万用表。支持串口直接连接或通过 MeterCare 的 GPIB 连接 34401A。通过串口直接连接时,MeterCare 仅作为温度传感器使用。

该软件最初也是为解决01表等同类老款段码屏仪表无数据回显、直观波形、数据曲线等问题而设计,后因各位网友需求增大,不断增加各类万用表、电阻计、皮安计、源表等型号的支持;还可以通过仪表支持的SCPI 命令,自己动手修改参数与命令,增加仪表兼容性和适用性。

该上位机软件自2019年6月发布以来,已经历了九大版更新、28次版本更新。一直是免费供各位爱好者使用。

DMM_4W4CH-SCANNER PC-TOOL by ZDD上位机 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v1DqfnegPfuqZDVp-fAvQ?pwd=2333
提取码:2333

MeterCare Lite 基于STM32的开源 USB转GPIB 高速数据采集卡购买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论坛上都是说精度的,报一下名可以吗?你们都是研究什么?

说实话,也许你会不信
我玩这些5位半、6位半万用表,起因是测试一颗不到一分钱的电阻温漂

网友:
Keithley 2000测0.8ppm的温漂,参考意义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