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风机板子炸管了

楼主(2024-08-04):
中午睡午觉,被热醒了,好好的空调(格力牌,2010年买的)怎么就没有凉风了呢
原来这风机还是直流的,驱动板炸管了

楼主:
难道仅坏了一个电源IC吗,会不会周围也有元件故障

网友:
外机工作条件太恶劣,根本适合放电路板在外面,更何况哪些变频那么复杂的板子,还放在外机,而且不与空气隔离

网友:
这种天气最怕空调坏

网友:
单单只有风机用直流的吗?

网友:
工作条件太恶劣

网友:
这灰尘,估计外机都是这种情况吧

网友:
电源板难道连个外壳也没有吗

网友:
  变频坏得更快

网友A:
D4也不应该长那样吧,外套都脱了?

网友:
板子上还有氖泡?自己检查一下还有哪个零件坏的,不会修就直接买个板子换上

网友:
这个好修,不是变频的

网友:
这是真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也不应该长那样吧,外套都脱了?

D4就是长那样的,老式二极管。

网友:
LNK304PN我以前囤了十来只,年代应该也就是07年左右。这个芯片设计之初是用来作LED非隔离电源的,后来扩展到电饭煲等小家电的小功率电源板上了。

网友:
建议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也不应该长那样吧,外套都脱了?

这是个怀孕的二极管。

网友:
天气太热,直接热爆了

网友:
这板子在外面迟早要坏

网友:
好多的灰尘,几年没清扫了,用了十多年了,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