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几款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4-08-04):
牧田国行173
威克士wu129
松下7421
博世gsr 12v-35hx
博世GO3

网友:
标准语要了

网友:
壕无人性,壕无人性,壕无人性。

网友:
楼主是来炫富的。

网友:
都还这么新,这又是一个抚摸党啊...

-------------------

网友:
楼主这么多电动啊,摸摸党吗

网友:
传家宝,都不用

楼主:
平时用用博世的,其他的用不到

网友:
有钱人就是任性

网友:
看上去也是抚摸为主的

网友:
实话实说:丢过4把GSR/gsb手钻,一把博世锂电锤

网友:
都是经典款啊!

网友:
楼主的地址是哪里?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有空了去帮楼主的电动螺丝刀上上油保养下。

网友A:
九几年买过一把BOSCH电锤,之后再不买它家的东西了,对不起那价!

网友:
师傅  能借把博士机打个螺丝  下午保养好了就还您  可以不?

网友B:
看你回复,知道为啥平时用博世go吗?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够实用。
1、12V起子机,主打一个M3以上螺丝,M6以下,小了容易打断螺丝,大了反作用力拧手,优点是速度比较快,功率足够转速不打折。大概适用于对应的安装作业场景吧。
2、博世go,主打一个M3\M4螺丝,再大会打不动,能打动手也握不住,小了螺丝断,不知道新品扭力控制得怎么样,也许M2螺丝不会断,但是即便螺丝能抗住,塑料外壳可不一定能抗住,拧螺丝转速会打折。本身转速也不够快。操作体验因人因环境而异,直柄没有无极转速低续航拉胯价格还贵,我说它是垃圾不带个人原因。
3、松下7421,估计是真不太舍得用,优点说起来一大堆,其实缺点很明显,贵,尺寸大,直柄加无极加弯折、都有都不好用,高低速、扭力档位精细控制,去掉扭力圈限位打M1螺丝都行,还有自停,市面没有比他全的了,还是那句,不好用,尺寸是真的大,建议楼主上个尺寸参数,和12V比起来都不落下风。博世go尺寸已经够大了,7421比它还大上很大一圈,建议上个图对比下。

4、牧田冲击起子机,,冲击起子机被神化,大概率源于其没有反作用力,非常适用于打木螺丝,非常舒服,我非常的推荐。木开孔也很舒服。,基本适用于拆螺丝,,大概适用于打一些燕尾丝啊,M3以上螺丝等凭经验控制扭力就可以的场景,不太适合M3以下的螺丝,这里也许包括M3,因为螺丝质量不好时,很容易打断,经验有时候不好用。国外西方玩家很适合,因为他们那木头不要钱,各种木头使用。

发现了没,以上工具的适用场景,基本不适合家用。家用需要无极、小扭力、小尺寸。一般就是拆个电器玩具,装点小东西屏排插之类的,基本都是M5以下场景,且对扭力档位控制有要求。
如果只能有一个工具,个人建议还是12V电钻,自己把限位改了,加个弹簧调小扭力,能适用家用很多场景,一把工具就行。

如果打螺丝家用场景,有空可以看看我的帖子,用松下的3.6波箱去diy真的好用。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几年买过一把BOSCH电锤,之后再不买它家的东西了,对不起那价!

价格确实比同级别国产的贵,不过手感和造型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回复,知道为啥平时用博世go吗?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够实用。
1、12V起子机,主打一个M3以上螺丝,M6以下 ...

晚上上图做对比,分析的很对啊,松下确实有点长了,被论坛熏陶买的。博世go是修模型用的,另外一个12v没事打个螺丝啥的,也不是经常用得到,不买了,已经用不过来了。那个威克士129价格太合适我就买了,到手以后发现质感挺不错。

楼主:
全家福对比,多了一个买的第一把电动螺丝刀~小猴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