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本以为坏了的Rofani充电宝

楼主(2024-08-04):
以为坏了的原因是充电没有显示,就想拆开看看

边缘撬了半天

后面好撬,结果撬了个寂寞

两边的盖板太严丝合缝了,不大力不出奇迹

电路板是双层的

症状就是充电指示灯不亮,开始以为坏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试了一下这个充电器

为啥用这个充电就知道没坏呢,因为这个没有带负载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电流声,插上这个充电宝,电流声没有了就证明充进去了
很多的时候我也是靠这个电流声来判断充没充满

充电过程中按一下指示灯亮,无法判断满没满,拔下来
再次按四个灯全亮,证明满了。

如果一开始就想到这个方法,就不用拆了,两边盖板都拆花了
这个充电宝也是用了很多年了,好象是买什么送的
那个充电器是在咱论坛上买的,功率够,可以同时充几个手机
唯一缺点就是空载电流声音大,还有那个指示灯的光污染,卧室没法用。

网友:
没坏就好,电池不注意饿死的多。

网友A:
用台钳垫上胶垫夹外壳的对角线,外壳就不会搞得这么花了

网友:
废品站里充电宝泛滥,各种品牌丰富的很,不要钱都懒得捡,多数没坏就是时间放久了亏电

网友:
充电宝长时间不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两节18650

充电宝容量有点小

网友:
用的英集芯的方案还是用的智容的?

网友:
小有小的好处,轻便啊

网友:
感谢拆解分享,这个牌子网上看的不多

网友:
拆了就好了

网友:
该换个带快充的充电宝了

网友:
感觉没虚标啊

网友:
最烦超声波焊的,长江的电池还可以,用过,自放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钳垫上胶垫夹外壳的对角线,外壳就不会搞得这么花了

对头,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看来,楼主就是想看看里面长啥样子吧?

网友:
不要钱都懒得捡!

网友:
啥叫“电流声”?吱吱吱?

网友:
虚惊一场,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俺俩小米充电宝
一个里面4节18650 饿死了一点电压都没有了 激活了也不行
另外一个里面一片聚合物,试了一下只能放出3000mah的电量,电池还有点鼓包,也狒狒了

网友:
5V1A的别用了吧,太慢了。十几年前的产品了。
不过超声波的壳子很难拆的,拆了也还原不了,除非拆来要电池,和LED灯珠。
充电指示灯太停可以贴几层带颜色的胶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