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世匠12V锂电钻修复换向开关

楼主(2024-08-04):
这个电钻是15年买的,貌似50左右,当时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大概19年的时候换向开关的塑料柄断了,用手写电阻笔的笔杆修复了,但手感不是很好,凑合用了几年,现在有合适的材料又开始折腾一番改造一下。

这是之前改的,电阻笔杆不锈钢的,中间打孔开槽那块是洞洞板,笔杆两端其实还插了两颗螺丝改善手感,拆的时候去掉了。

这是迫不得已给外壳打了个孔,原机的塑料推杆是T型的,看后面就知道了。

之前拆了台佳能复印喷墨一体机,那塑料外壳杠杠的,把它切成大块留着备用,这回可用上了。

用热熔胶把两块塑料合体

砂盘和锉刀轮番伺候最终成型,中间的条形孔也是煞费苦心修正一番才弄好。

装上去试试,感觉刚刚好,两边推了一下感觉还行,准备装机。

装上去试了一下手感还行,虽然比原装的稍差,但外观至少看着至少比之前笔杆做的舒服多了,这是正转状态。

反转状态试了下也OK

刚刚外面捡了个调速开关,看电池座应该是20V的吧,又多了个备件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原材料也选对了,只是塑料用热熔胶粘合不会很牢靠

网友B:
热熔胶寿命不行,为毛不用细铁丝热熔穿一下???

----------------------------

网友:
能用就行,顺手就好

网友:
这也修好了

网友:
塑料用铁丝加热➕胶最好

网友:
零件精度很不错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己动手做的挺细 致

网友:
手艺不错做的又漂亮又合适

网友C:
感觉电机发热了以后热熔胶会融化了。

网友:
感觉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机发热了以后热熔胶会融化了。

电机要是热到连下面的热熔胶都融化了那估计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寿命不行,为毛不用细铁丝热熔穿一下???



我用的工厂那种黄色热熔胶,那个经过实验的,我五六年前用它粘的东西现在都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原材料也选对了,只是塑料用热熔胶粘合不会很牢靠

这种黄色热熔胶牢固得很,而且比白色的更抗老化。

网友:
功夫活儿,楼主手艺好,弄的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
手艺可以的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电钻够本了,字都用掉了,我的工具怕十年还是新的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日系复印机外壳塑料质量不错,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