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力功率计增加背光【完美款】

楼主(2024-08-04):
之前买了个普彩的功率计,为了省钱没有买带背光的

现在每次看着都眼馋带背光的,于是终于对它下手了。

我的长这样

拆开后盖,发现是2颗三字螺丝,需要用特殊螺丝刀拆开。

拆开后,要先把插头三颗螺丝卸掉。

拆开后长这样

不是牛屎芯片的

万幸的是预留的有led焊盘位置,两颗并联的,看样子0805的可以,测量了下,上负下正

拿去去年买的乐意的。

焊接后效果如下:

然后装回去测试了下,可以亮,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是做导光板

量好尺寸,从之前的背光屏幕上裁剪下一块,一共5层,

然后依次叠放在一起,放在屏幕背后,ps:原有屏幕备货的银色背景纸要撕掉

叠放在一起放到屏幕背后

用黑色电工胶包下,防止漏光。

装上,大功告成,效果还够满意。

网友:
你这个还给留了焊盘,我那个几年前买的没预留焊盘,放弃了

网友:
加背光用着方 便

网友A:
不如楼主研制的要你命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楼主研制的要你命3000

哈哈,没有光的时候绝对不会亮

网友:
小黑屋改的不错

网友B:
这个精度怎么样,我10买的类似的功率计,3w以下测不出

网友:
。。。。。早知道买背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怎么样,我10买的类似的功率计,3w以下测不出

还可以的,1点几w都可以

网友:
光还是不匀

网友C:
好了,接下来就是要改屏幕动画了,比如太空人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了,接下来就是要改屏幕动画了,比如太空人表盘

哈哈,跑马灯加上

网友:
有个外观一样的功率计,有空拆开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
加点钱比浪费时间好多了

网友D:
我的改了也是左边比较亮,没有液晶屏背光板没办法,你这个背光板好像有方向的,方向对了光线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改了也是左边比较亮,没有液晶屏背光板没办法,你这个背光板好像有方向的,方向对了光线才均匀 ...

原来如此,我还没注意方向

网友:
手工不错,加了灯功率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