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内经纬度APP,能否查到楼上大平层阳台具体哪个点在漏水?

楼主(2024-08-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看到一栋18层楼房的 一楼架空层 屋顶漏水 ,因为一楼架空层的上方(二楼有一个大平层的阳台),大平层阳台面积有点大,
这样一来,就很难确定,是二楼大平层的阳台 的具体哪个点在 往下漏水  (不象楼上如果是住人的房间,楼下如果漏水,直接可以找到楼上的房间)

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在 手机中装经纬度查询的APP,在 一楼架空层 屋顶漏水 点,查询经纬度
再到二楼 大平层阳台,查找  与一楼架空层 屋顶漏水 点,经纬度  相同的点,
这样是否就能找到  二楼大平层的阳台 的具体哪个点在 往下漏水?

因为我没有这样试过,想先来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哪款经纬度查询的手机APP, 比较适合这种查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经纬度这种没用过,但据说用红外热像仪查漏水很好使

网友:
室内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
你了解一下民用定位误差有多少再说...

------------------

网友:
肯定不靠谱的啊,误差太大了

网友:
架空层的高度一般在2-3米左右,但也可以达到6-9米,估计没有哪个民用级产品误差精度能满足。红外热成像查漏没见识过。
下雨时加染色剂不知能行不,只是一种思路。

网友:
很多漏水并不是直上直下的,遇到过西户防水不好,东户漏,

网友:
先试试再说,架空层的高度一般在2-3米左右,但也可以达到6-9米,估计没有哪个民用级产品误差精度能满足。红外热成像查漏没见识过。

网友:
怎么可能军用卫星的定位精度也没有那么高吧,何况是民用的

网友:
这样你还不胜用八卦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