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小夜灯,不用开关都亮,咋回事?

楼主(2024-08-04):
红包几分钱买的小夜灯,带usb充电的,结果充满电开一小时左右就熄火了,估计是电池太烂,打开看果然如此,指甲大的破电池,于是换一个以前手机上留下来的电池,换完后无论开或关,都亮着!奇了怪了,仅仅换个电池,焊接时间也很短,其它元器件离的也很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24-8-22 11:05):
加了个硬开关,修复,花了2分钱,用了红包

网友A:
测测开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开关是否正常。

测过没问题,拆了它都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过没问题,拆了它都亮

拆了就是开关开路,那开关引脚短路还亮吗。

网友:
赶脚是u2坏了

网友:
一般烙铁焊的吧,芯片已经击穿,下次戴上静电环,烙铁用高频接有地线那种。

网友B:
这么麻烦做什么,串个开关进去好了。

网友:
焊坏了,加个开关进去

网友:
竟然带开关的,没传感器?

网友:
检查一下U2是否损坏

网友:
几分钱掏的,扔了再掏个就行,没必要折腾。

网友:
ic也有可能被烙铁带的感应电压击穿,自从买了感应电笔,测出来的头对地电压并不低,而且发热芯还是陶瓷的

网友:
手动开关,没有红外传感器版的,价格要便宜。我妈很喜欢这款的,能控制亮灯时间。反而不喜欢自动感应的,老太太嫌费电

网友:
芯片失效,改反向开关,自锁按钮开关,波段开关通断。

网友C:
几分钱买的,扔了再买个就行,确实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就是开关开路,那开关引脚短路还亮吗。

亮的,无论开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做什么,串个开关进去好了。

串在哪个位置最合适?切断覆铜线吧?准备还是利用现有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分钱买的,扔了再买个就行,确实没必要折腾。

不是几分钱的问题,手里有好多旧手机留下的电池,一直想找地方用,这是难得的机会,乐趣而已

网友:
估计是控制芯片击穿了,烙铁没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