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警示灯

楼主(2024-08-05):
捡了个警示灯。发贴赚M
用钝美工刀片撬开后壳电路板上一层雾水(这不密封防水的嘛,厂家:防水不防雾,我倒
大致看了一下分三部分:灯及灯控(橙色内看着像复位,三脚件丝印UEMC查不到单片机8P2511也查不到)电池(保护为DW02A)光电池充电兼亮度探头
放阳台吹了一天查电池4.2v,拆掉电池把板刷干净量各处电阻正常,怀疑白天不亮焊下光电池开始花色跑马灯,焊上电池光电池维修完毕。

网友:
拆的挺细,居然还有小电池

网友A:
警示灯是不是很节约电,看外观施工的安装上之后很可以亮很久很久的

网友:
这个像是施工围挡的警示灯

网友:
可以改装在三角架上

网友:
晒晒就能亮,环保节能

网友B:
装到电动车后边,骑行出一溜光

网友:
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电池大小,电池大闪的时间就长

网友:
放家门口,吓唬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到电动车后边,骑行出一溜光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示灯是不是很节约电,看外观施工的安装上之后很可以亮很久很久的

爆闪的LED一般都很省电!!

网友:
LED的推广应用在很大范围解决了特定移动电子产品续航的难题.

网友:
好小巧的电池。

网友:
当初自行车上下班,要经过一段没的路灯的路,就给车子上面搞了个太阳能的小尾灯,白天晒充电,晚上亮起就能给后面车辆一个小小的灯光信号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蓝光LED换成红光,可以当自行车尾灯。

网友:
把太阳能办分离,分开装正对太阳能效高。把灯板装在自行车前面当警示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