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块板子可不可以冲18650电池?

楼主(2024-08-05):
捡到一块板子,看着好像是充电宝的板子,不知道这块板能不能冲1节18650电池(我记得充电宝里面都是三四节电池并联的,我充一节的话会不会电流太大充爆炸了),芯片啥的我也不认识,大佬帮我看看,输出是多少A的。

网友:
可以的,普通的充电宝板

网友:
充电宝的板子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5v1A的充电电流,你不要担心会损伤电池。
你总不会拿这个去充蓝牙耳机电池吧

网友:
可以i的,不管多少节都是可以的。。原来,我就是拿着拆下来的主板,当锂电池充电器用 。比4056要好

网友B:
早期板都是慢充,充一节电池应该可以!
不放心?
接个电池测试一下就知道电流了是!

网友:
可以充的,这就是个充电宝的板。

网友:
可以的,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板都是慢充,充一节电池应该可以!
不放心?
接个电池测试一下就知道电流了是! ...

这样比较稳妥,如果连电池测试工具也没有,可以充电时用手感受一下电池温度,不发烫基本就没问题。

网友:
你也说是并联,不管几节电池,电压是一样的。
micro口输入,大的两个USB输出,你插上电源线看灯亮不亮。
dw01+8205+8205保护电路,感觉至少有2A电流。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很早期的充电宝了,那个16脚ic,4灯电量指示很大可能是lm324

网友:
自己接下线就可以

网友:
充电宝的板子都可以,三元里

网友:
充电电流是由电池能接受多少电流为准的。。就算充电板可以输出10A,电池只能接受1A。那充电电流还是1A。但这时你可以同时充10个1A的电池。。如果充电板输出只有1A。你接上10个1A的电池。那总电流就只能是1A。。因为充电板最高只能输出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1A的充电电流,你不要担心会损伤电池。
你总不会拿这个去充蓝牙耳机电池吧 ...

那不会,我用来充14500电池和18650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很早期的充电宝了,那个16脚ic,4灯电量指示很大可能是lm32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我看背面有颗芯片写着4606,是不是比4056的芯片好一点?

网友:
关联1一一5节都可以充,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了。

网友:
没有问题,我就用老充电宝电路板接电池盒充186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