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佳禾激光水平仪

楼主(2024-08-05):
项目上的工人说激光水平仪坏了,激光水平线左高右低,差了几厘米,根本就不能用了,拿来拆开研究一下

第一次拆这玩意,里面是这样的

先看看摆锤下面有没有异物

问题不大,简单清理了一下,测试水平线偏差比较大,不光左高右低,而且是两边高中间低!

这种铜丝太细了,先做个标记吧,别弄断了不知道怎么接。

调了半天也没调平,干脆把激光头拆下来看看调平的原理。

拆下来一看,原来如此简单,激光头前面有五个固定螺丝,四个是调水平的,中间一个是固定的,后面有四个螺丝,就是调高低的!

另一面也有四个螺丝,调水平的话,无非就是左进右退,或者右进左退,用螺丝把激光头顶到水平位置。后面那四个调高低的话,就是同时旋紧上面两个螺丝调高,同时旋紧下面两个螺丝调低,紧上面就松下面,紧下面就松上面。耐心一点就没问题!
知道调平原理后,大概十来分钟就调好了,弄点油性胶抹上固定一下,大功告成!
总结:维修一样东西,最好先搞明白它的原理,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可能像盲人瞎马,南辕北辙!

网友A:
利害,这也能修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B:
用的好好的,无缘无故就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应该是摔住了

网友C:
修好后,它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好好的,无缘无故就出问题了?

估计是摔了,不然哪能无缘无故出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它水平吗?

肯定水平啊,调节那么长时间就是为的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它水平吗?

用我另一台新机器也校对过了,没问题

网友:
请问故障点是哪里呢?知道后遇到有类似问题就好借鉴了,谢谢!

网友:
利害,
利害,
利害,

网友:
请问故障点在哪里?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好借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这也能修

任何机器都可以修,包括原子弹,飞机,大炮,只不过有些我们不会修罢了

网友D:
下一步,就是修地球、调大气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就是修地球、调大气温度了!

我们老祖宗修理地球都修理几千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这问题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真是全能呀

网友:
这个有精度要求的
有水平!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东西,水平线是先调水泡,然后再调激光器吗?垂线的话可以用重锤线标定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