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开源] LiYing 证件照自动处理程序

楼主(2024-08-05):
LiYing
LiYing 是一套适用于自动化完成一般照相馆后期流程的照片自动处理的程序。
介绍
LiYing 可以完成人体、人脸自动识别,角度自动纠正,自动更换任意背景色,任意尺寸证件照自动裁切,并自动排版。
LiYing 可以完全离线运行。所有图像处理操作都在本地运行。
简单工作流说明

效果展示

注:本项目仅针对证件照图像处理,而非要求任意照片图像都可以完美执行,所以该项目的输入图片应该是符合一般要求的单人肖像照片。
如果您使用复杂图片制作证件照出现意外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开始使用整合包
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且没有代码阅览需求,可以下载整合包(已在 Windows 7 SP1 &  Windows 10),解压将图片或目录拖入 run.bat 即可启动 LiYing。
这是一个整合好的 Windows 整合包,它适用于 Windows 7 SP1 及以上版本
您可以在releases 直接下载
同时提供以下其他下载方式:
文件类型
链接
提取码/备注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QVfsdVVd5MqjU6Hua0_VPQkqvy
Google Drive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DdkNIgtvWYYbpiw-P4KwfjaZPHy6tJq/view-
设置和安装
您可以按照以下说明进行安装和配置,从而在本地环境中使用 LiYing。
先决条件
LiYing 依赖于 AGPicCompress ,而 AGPicCompress 需要依赖于 mozjpeg 和 pngquant
其中你可能需要手动安装 pngquant,你可以参考 pngquant 官方文档并将其添加到对应位置
LiYing 会在以下位置检测 pngquant 是否存在,你可以自由配置
  • 环境变量(推荐)
  • LiYing/src 目录下
  • LiYing/src 目录下的 ext 目录
以便 AGPicCompress 能够找到 pngquant 并使用它进行 PNG 图片的压缩。
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依赖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您的最低版本应该是 Windows 7 SP1 及以上。
对于 Window 用户,项目提供了 bat 运行脚本方便您使用:
复制代码 隐藏代码
cd LiYingrun.bat ./images/test1.jpgCIL 参数信息与帮助 复制代码 隐藏代码
python main.py --helpUsage: main.py [OPTIONS] IMG_PATH  图像处理 CLI 工具  IMG_PATH: 输入图像路径Options:  -y, --yolov8-model-path PATH    YOLOv8 模型路径  -u, --yunet-model-path PATH     YuNet 模型路径  -r, --rmbg-model-path PATH      RMBG 模型路径  -b, --bgr-list BGR_LIST         BGR 通道值列表(逗号分隔),用于图像合成  -s, --save-path PATH            保存路径  -p, --photo-type TEXT           照片类型  --photo-sheet-size [5|6]        选择照片表格的尺寸(五寸或六寸)  -c, --compress / --no-compress  是否压缩图像  -sc, --save-corrected / --no-save-corrected                                  是否保存修正图像后的图片  -bg, --change-background / --no-change-background                                  是否替换背景  -sb, --save-background / --no-save-background                                  是否保存替换背景后的图像  -sr, --sheet-rows INTEGER       照片表格的行数  -sc, --sheet-cols INTEGER       照片表格的列数  --rotate / --no-rotate          是否旋转照片90度  -rs, --resize / --no-resize     是否调整图像尺寸  -srz, --save-resized / --no-save-resized                                  是否保存调整尺寸后的图像  --help                          Show this message and exit.其他配置
在该版本中,在data/data.ini中设置了常规的证件照配置,您可以在photo-type参数中使用。
同时你可以修改该配置文件,自定义证件照类型。其格式为
复制代码 隐藏代码
[XXX]打印尺寸 = XXXcm x XXXcm电子版尺寸 = XXXpx x XXXpx分辨率 = XXXdpi
其中节名称及[XXX]和电子版尺寸 = XXXpx x XXXpx是必须的。
其中节名称代表了其photo-type参数。
目前,针对尺寸大小的 key 只支持固定中文 电子版尺寸,将在以后版本改进。
贡献
LiYing 是一个开源项目,非常欢迎社区的参与。要为该项目做出贡献。欢迎各位大佬点⭐️
github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aoguai/LiYing
License 说明
LiYing 使用 AGPL-3.0 license 进行开源。

文叔叔下载链接:
https://f.ws28.cn/f/er0rxsxequl 密码:5360

网友A:
感谢分享,顺便说下 图扁了
手机上有个app有类似功能好像叫 白描证件照也挺好用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冲洗出来的照片效果怎么样

网友:
347MB,这么大,我以为三五MB呢

网友:
适用于自动化

网友B:
打开是个DOS命令窗口,直接把照片拖进去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是个DOS命令窗口,直接把照片拖进去没反应

这个我没用过,转载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顺便说下 图扁了
手机上有个app有类似功能好像叫 白描证件照也挺好用的 ...

我预览是图片是正常的,发上来就这样,再次编辑还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顺便说下 图扁了
手机上有个app有类似功能好像叫 白描证件照也挺好用的 ...

我也用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