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广州电信IPTV没预留网线通过无线桥接观看直播

楼主(2024-08-05):
家里报装了电信的IPTV,但是看电视的位置没有预留网线,无法使用机顶盒,机器也不能使用无线,打电话给电信得到答复是必须使用有线观看直播。
经过研究,手头上现有的垃圾无线设备通过刷机老毛子系统可以达到桥接wifi传输IPTV信号
操作前需要准备一台能刷老毛子系统无线路由器或者无线AP(我使用的是MTK7620处理器的魅路由P1和联想y1s),一台无线路由器(连接光猫的路由器),开通IPTV,电信机顶盒。
大概的拓扑图给大家参考:

接线方式:光猫的ADSL连接路由器的wan口,光猫的IPTV连接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或者交换机上的接口即可,不需要任何设置(接线完成后可以通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连接机顶盒,看能否正常观看直播)
下一步就是重点,设置桥接路由器:
进入桥接路由器,进入高级设置--内部网络(LAN)--DHCP服务器--关闭DHCP

然后再进入IPTV页面,开启组播路由到内网

最后进入高级设置--无线2.4G或者无线5G(根据实际硬件支不支持5G以及信号强弱选择,我是使用2.4G都能流畅观看)--无线桥接
如图所示修改无线AP工作模式--AP-Client(禁用AP)--无线AP-Client角色--LAN bridge--上级SSID(根据自己实际的无线名称密码输入即可)--最后保存并应用设置

以上接线以及设置都配置好正常电脑接上桥接路由器获取的IP地址就是无线路由器的内网地址标识路由器连接上级路由成功,机顶盒直接连接桥接路由器即可观看直播

桥接路由器就可以成功充当机顶盒的无线网卡来使用

大家如果有更好简单的办法欢迎指导

网友A:
使用电力猫就行,很简单

网友B:
需要你懂得接入参数,这个参数是本地的视频服务器。

网友:
好像有点麻烦

网友C:
传过去,该要钱还是要交钱才能看,费劲能台鸡顶盒,不香吗?

网友D:
能多个设备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电力猫就行,很简单

这个方法的确简单,不过前提需要花钱买一对电力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过去,该要钱还是要交钱才能看,费劲能台鸡顶盒,不香吗?

电信IPTV比广电的便宜点,电信的每月10元,广电一年好几百,如果用盒子装那些直播软件一堆广告或者一卡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多个设备看么

正规渠道需要找电信开通多台IPTV应该可以,具体要问问,如果是要抓包用其他软件看是可以多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你懂得接入参数,这个参数是本地的视频服务器。

我这个方法没有动里面的参数,只是把组播信号通过无线传输,要改里面的参数我这新手搞不定

楼主:
是有点麻烦,但是能解决没有预留网线的房间或者客厅观看电信的直播,不知道大佬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可以指导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信IPTV比广电的便宜点,电信的每月10元,广电一年好几百,如果用盒子装那些直播软件一堆广告或者一卡一 ...

广电没有信号延迟、而且清晰度视觉高些,电信网络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电没有信号延迟、而且清晰度视觉高些,电信网络稳定些

这个还真没感觉出来,不过电信有部分直播源是没有的,比如香港翡翠台,广电就有

网友:
光猫里iptv改无线模式可行?

网友:
电力猫就行

网友:
只能桥接使用

网友:
iptv各地连接模式不同 要自测 有的是拨号 有的是获取ip

网友:
我的印象中路由刷成支持VLAN的也可以???

----------------

网友:
好方法,先留记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过去,该要钱还是要交钱才能看,费劲能台鸡顶盒,不香吗?

赞! 老毛子我玩过 确实挺好用

题主说了 扯线不方便 横竖还是要折腾一下
确实真的假如还要涉及到IPTV的参数配置的话是有点麻烦的
我个人理解这就相当于让电视通过桥接能够连到路由器上 只要能连到路由器就能通过无线使用电视盒子
那就不涉及什么 IPTV的参数配置了
我觉得挺好的! 折腾的人先享受世界!
能通过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起码是一种 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