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搭桥补电救回电动剃须刀的“饿了么”锂电池

楼主(2024-08-05):
上回提到电动剃须刀不能充电问题(求助:电动剃须刀充电器的问题(Vidal Sassoon VSM1200CN)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前辈都提醒电池问题,周日趁着有空,开拆一探究竟。

过程也简单:
1.拔出剃须刀头;
2.松开外部螺丝一颗,拨开上盖;
3.把主体抽出来,松开内部螺丝,掀起主体的透明上盖拉出pcb
4.测量电池,不到1v。电池是焊在主板上,不想拆下来,就焊两条线,搭到多功能充电器上,检测为镍氢电池,充到1.26v就没动作了。
5.换了tp4056改装的充电器上,电压慢慢升高,过了一段时间,一按开关,剃须刀动作了。
6.待充满后,检查一下就原路装回。任务圆满
在此感谢前辈的指教,又省下几十大洋

网友A:
电池容量有没有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有没有受影响?

因没工具测,能用就已经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有没有受影响?

肯定有点,这个容量少了就多充,主要看内阻有何变化

网友:
饿了的电池
应该是饿坏了
我想是救不会来的,容量不行了。

网友:
真是顽强,高手好人

网友:
按常规来说,这傻充还会低压保护不充电?少见

网友:
你打算每次都拆开来充吗?

网友B:
电池存放时间长了、由于自放电及充放电向保护电路供电(待机状态)电池电压下降到充放电保护电路开启电压时就充不上电了,最简单方法用电吹风热风挡向电池位置吹热风(温度不能太高)一会儿就可以充电了、苹果平板试过几次都行。当然能拆开看到电池跳过充放电保护直接充电一会儿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C:
镍氢的电池饿死了 ,,救回来容量基本也没多少了。。

网友:
这么救回来能用多久?

网友:
还是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的电池饿死了 ,,救回来容量基本也没多少了。。

他这个应该是单节锂电池,不是镍氢

网友:
谢谢分享,电池亏电还剩0.几伏的基本都能救回,就是方法各有差异,但是亏电到接近0v,显示几十、几百毫伏甚至正负极倒置的还没有看到能救回的,虽然有很多人说能救,但其提供的方法很难复现,存在一定的偶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存放时间长了、由于自放电及充放电向保护电路供电(待机状态)电池电压下降到充放电保护电路开启电压时 ...

电吹风加热这一招还没试过,有机会试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
饿坏了的电池受损其实也挺严重的

网友:
每次都拆开来充  直接修改充电电路

网友:
镍氢的电池容量基本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