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㮋圆机的拉线马达

楼主(2024-08-05):
好像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发拆东西图片,不知道怎么判断是不是电机坏了,结构比较简单

看连接到电路板上,
绿->3.3V
黄->VR
红->GND

白->M+
黑->M-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 M+,M-,导通,阻值2-3欧;测试 3.3V,VR端,导通,阻值 60多

不知道有大佬提示如何测试好坏不?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磁控椭圆机里的拉线马达,用来控制磁铁与转盘的距离实现阻力大小

楼主:
作用差不多吧,不过不知道为啥用这样的

网友:
黑白线接在有刷电机,红黄绿接在可调电阻位置传感器。电机能转的话,尝试给可调电阻加万能润滑剂。

网友:
看那个插头 ,像是6线的步进电机?如果是,就需要驱动版才能转。

网友:
没见过这个

网友:
我这眼神也是没治了,标题拉线马达看成线性马达,兴致勃勃点进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