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P海尔老空调外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4-08-05):
10多年的1.5P海尔老机,昨天下午正常使用中突然感觉不凉了,刚好插着电量插座,显示功率在100W上下,运行灯点亮着的,手可以摸到外机,有轻微震动(应该是散热风机吧),怀疑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
请教各位大佬:
1.设定的温度是压缩机运行几分钟停机几分钟的,启动电容坏了运行时间长会不会影响压缩机?
2.故障时100W功率,内机20W左右、外机风扇50左右,其余的30W是压缩机消耗的吗?
3.这样的故障情况会不会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A:
设定的温度是压缩机运行几分钟停机几分钟的,启动电容坏了运行时间长会不会影响压缩机?

几分钟能制多少冷呢?
启动电容坏后,还能运行?

网友:
发财容换个看看

网友:
打开外机外壳,看到一个大的园柱形电容,要检查下,使用很久的空调,可能容量下降或失效。

网友:
温度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启动电容再说。

网友:
10多年的老机该换了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是否压缩机电容坏?

网友:
海尔空调坏电子膨胀阀的多

网友C:
如果 不是住高层,还可以拆修,住高层就算了吧,以旧换新划算, 拆,装 400,维修:400 ,一般人真没办法修

网友:
定频空调压缩机只要运行都是满功率运行的达到设定温度就会停止运行,一般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D:
自己也可以修,做好安全措施,打开外机测量压缩机启动电容,一般定频机不制冷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或者散热风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的温度是压缩机运行几分钟停机几分钟的,启动电容坏了运行时间长会不会影响压缩机?

可能是我描述不够清晰,设定温度是27度,实际上是运行5~6分钟会停机,然后过6~7分钟又启动了,并不知道故障发生到我关机有多长时间,我的理解是运行灯亮就是压缩机有供电,但没用正常启动,所以也就不存在会继续执行停机,疑问是压缩机持续供电但没用启动会不会烧绕组?此时压缩机的消耗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不是住高层,还可以拆修,住高层就算了吧,以旧换新划算, 拆,装 400,维修:400 ,一般人真没办法修 ...

虽然才4层,但外机安装位置不友好,检修确实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也可以修,做好安全措施,打开外机测量压缩机启动电容,一般定频机不制冷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或者散热风 ...

关键是外机位置不方便检修,十多年的老机,如果是压缩机问题,毫不犹豫换新机了;
想着机器的制冷效果一直很好,前两天测过出风口温度,居然能达到9℃以下,如果维修成本能接受的话考虑再用上2~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是否压缩机电容坏?

40℃高温天不方便修阿!

网友E:
大概率就是发财电容容量没有了,然后压缩器想启动又启动不了。但线圈是通着电的哟。先万用表量下电容,这个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就是发财电容容量没有了,然后压缩器想启动又启动不了。但线圈是通着电的哟。先万用表量下电容,这个 ...

拆机换电容的操作不是门槛,拦路虎是外机位置难以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换电容的操作不是门槛,拦路虎是外机位置难以下手

那还是算了吧,安全第一   换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外机位置不方便检修,十多年的老机,如果是压缩机问题,毫不犹豫换新机了;
想着机器的制冷效果一 ...

如果是定频空调,可以自己修,做好高空作业防护措施,找人修可能要两三百!如果是变频空调就换新的算了,维修费用起码要四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