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KDNKA电视遥控器,看双鹿电池漏液

楼主(2024-08-05):
老婆拿来一个电视遥控器,说不能遥控了,她说已经看了电池,发现漏液了,她已经擦干了还是不能遥控,让我看看怎么回事。

在我的遥控测试仪面前试了试,确实没反应了,那就下手拆吧,看来不拆是不行了,开始还以为是红外发射管挂了呢,结果一看还是漏液的问题,电池弹簧腐蚀了,不通电了。看照片说话吧。

撬开了才想起照相

这样结构不错

这边看着很干净

卡得很严,卡扣烂了好几个地方

背面有防滑纹路不错

电池还在漏,老婆擦干净后又现漏出来的

再擦干

清理干净,吹风机烘干

漏液电池,已经刮过了

还是比较黑

除负极那里漏,其他地方好好的,电压也没降,1.475V

尽管还有电,不敢再用了,换一对新的

遥控测试仪很方便,能用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修理有水平!

网友:
上锂电啊  哈哈

网友:
遥控测试仪是什么原理?

网友:
遥控器不费电,电池用的时间长,得小心漏液

网友:
还好,发现的早,没有被腐蚀损坏。

网友A:
母鹿电池水多正常,换男孚就不漏了。

网友:
俺的也是漏液 然后把万用表给整坏了
一直舍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母鹿电池水多正常,换男孚就不漏了。

没有不漏的电池,经常检查才行。

网友:
远离碱性电池,或者定期更换电池,长时间不实用,最好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手机摄像头对准遥控器发射管,闪灯就是好的

网友:
没有不漏的电池

网友:
定期更换电池

网友:
楼主成功地将几十年的老牌子换成山寨标签

网友:
没看到老婆,差评!!!

--------------------

网友:
看着像康佳,是打擦边球吧?

网友:
康佳(KONKA)电视觉得很郁闷

网友:
漏液都这样了还敢用双鹿啊,不换个牌子用么,再漏液就得换弹簧了。

网友B:
垃圾佬的归宿就是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佬的归宿就是折腾

看看坛子里,不都是看见啥坏的就想修一修,修好了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