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手电钻电池引发的亏本买卖

楼主(2024-08-05):
几年前16块撸的一个锂电池电钻,用了没几次,好像就没劲了,换了充电器也不行,想着便宜无好货,就又入手了博世的,

现在又翻出来了,灯亮但是电钻不转,用可调接上是可以转的,想着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是不是就可以凑合用着,
电池是早就有了,然后缺点焊机买点焊机,又买了个内阻仪,设备齐全,开始干活
21年撸的,都这价格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富格,12V,基本功能都具备

12V锂电池

B型的电池

3串锂电池

保护板

等我换完电池,满心欢喜上机测试,纳尼,还是一是熊样,LED灯亮,电钻不转,接充电器后还是一直绿灯,也就是不充电,
一群草泥马飘过啊…………感情是板子的问题啊,芯片型号JH6306也没找到资料,简单量了下也没有明显问题,
唉,直接换板子吧,买的2个MOS的

黑线的位置不对,还重新换了根黑线,再次换好后,愉快的转起来了。
合着为了16块的电钻,买了点焊机328,内阻仪190,亏本亏大发了

好歹电池也确实不行了,3个饿惨了的电池

然后有了工具也可以在完善下以前的维修嘛,这样就不算太亏了
之前电蚊拍改锂电只能用电池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224-1-1.html),现在可以点焊包膜

网友:
折腾无罪,垃圾佬的归宿就是折腾

网友A:
其实家用用这种电动工具还是直接接电的好,省事

网友B:
当年19块钱买的虾牌电钻也是灯亮不转,内阻仪 点焊机 容量测试仪都准备好了,电池外壳都买了2个,就等电池组装了

网友:
好手艺,以后有的是机会用到

网友:
我的谭祖(是这个牌子吧)电钻也是电池不行了,保护板也坏了,换的拆机电池,用烙铁焊的你这个投入成本太高了,后期经常用还好,一年用一回,血亏啊

网友:
折腾高级的玩具。

网友:
电池供电的电动工具要经常用还好不经常用电池也坏的快

网友:
我搞内阻仪    买品牌的5串两并故障电池拆里面的好电芯用    效果也不错

网友:
虾牌 富格  当年都是经典货啊

网友C:
热缩膜加热时间不够,用普通电吹风使劲吹,吹到平整为止

网友:
电池不行了,时间长了,折腾换新的,这是垃圾佬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19块钱买的虾牌电钻也是灯亮不转,内阻仪 点焊机 容量测试仪都准备好了,电池外壳都买了2个,就等电池 ...

哈哈,再买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家用用这种电动工具还是直接接电的好,省事

想象拧个螺丝,拖着线到处跑就知道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膜加热时间不够,用普通电吹风使劲吹,吹到平整为止

可能是热缩膜买大了

网友:
那个电池热缩膜缩得很随意。

网友:
还好没加一套房,少也一百几十万(没可能到室外公众地方搞),一个人.......小可算工资,大可算人命,

网友:
又攒下了一堆家当

网友:
这个内阻仪不错啊

网友:
典型的孩子比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