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22寸显示器拆修

楼主(2024-08-05):
一朋友的品牌台式机坏了,叫我去看看,检查发现是显示器坏了,通电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没任何反应,拆开发现一个限流电阻烧了测试已开路,再检查一下万用表测试输出端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短路了,网上买了20欧的电阻与sb5200二极管在路上,不知道换了就可以了不?能稳定长期使用吗?另外找到一个摄像头电源里的5100不知道能代换吗?

楼主:
这个板限流电阻没有颜色条看不出大小,网上找到同型号同位置的,应该是20欧

网友A:
5200和5100,都是5A电流,5100耐压100v,不是背光升压部分可以代换

网友B:
电阻是红黑银金,像是开关管S极的,一般来说,不到1欧,像是0.2欧的。它烧的了话,一般开关管也会挂掉,看看有没有裂开?驱动芯片也悬,说话买电阻和二极管,花钱也费事,还不如直接买电源板直接换上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0和5100,都是5A电流,5100耐压100v,不是背光升压部分可以代换

应该是升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红黑银金,像是开关管S极的,一般来说,不到1欧,像是0.2欧的。它烧的了话,一般开关管也会挂掉,看 ...

开关管测过了应该没多大问题,板上所以二极管都测试过,只有这个短路了,整个板仔细观察了,肉眼能看出来的就这个电阻烧了,买板加运费大概10几元,先修修看,能修好省10元也好,买了一包常用电阻与这个二极管6.5元

楼主:
看着确实是红黑银金,0.2欧,用导线或细铜丝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升压部分

你这个板我看着背光部分应该不在这个板上啊,你看二极管后面接的电容耐压是多少,来判断100v耐压够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我看着背光部分应该不在这个板上啊,你看二极管后面接的电容耐压是多少,来判断100v耐压够不够吧 ...

板子对衬另一个大二极管是5100的,感觉如果能用5100,厂家为什么不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我看着背光部分应该不在这个板上啊,你看二极管后面接的电容耐压是多少,来判断100v耐压够不够吧 ...

好的,有空看一下

网友C:
0.2欧电阻坏开关管十有八九损坏,包括电源芯片也极可能牺牲,不如换板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短接

网上有个人修这个板子同样这个电阻烧了直接用导线短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对衬另一个大二极管是5100的,感觉如果能用5100,厂家为什么不省?

厂家采购不一定差多少钱的,假如他有需要5200的地方,就全采购5200,再有不一定所有厂家都能省就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欧电阻坏开关管十有八九损坏,包括电源芯片也极可能牺牲,不如换板省心 ...

万用表测试了,确实只有这个电阻与输出端那个大肖特基二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欧电阻坏开关管十有八九损坏,包括电源芯片也极可能牺牲,不如换板省心 ...

难道又要买0.2欧电阻?能用细铜线短接吗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耗费了这么多时间与人工,按照【市场价】计算的话,可以上咸鱼淘一台dell或者hp的22寸IPS屏而且包邮的显示器了。

网友:
技术不 错,等器件到了换上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