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出问题,发个给显卡刷UEFI启动的教程附免费工具

楼主(2024-08-05):
给你的显卡刷入UEFI启动教程(支持N卡和A卡)

Win10 UEFI +GPT启动不够快?因为你没关闭CSM,关闭CSM是需要显卡支持UEFI,想必大家也知道很多显卡都不支持UEFI启动,特别是旧显卡,即使是新出的显卡有部分厂商也没加入UEFI启动功能,够坑的!
gtx1060居然不支持uefi

GPU-Z 可以看到 UEFI 没有打上就是不支持

下面是如何给显卡刷入UEFI启动教程,刷Bios有风险,教程需要认真看
1.下载 GPU-Z
2.下载 NVFLASH (N显卡) | ATIFlash (A显卡)
3.下载 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以N卡为例子:

1.用GPU-Z 备份你的显卡BIOS文件(点击 UEFI 左边的 “转发图标”) 或者 可以从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找到你对于的显卡型号,下载BIOS。
2.把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放到 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文件夹里面,并且把备份出来的 BIOS文件 拖动 到 GOPupd.bat 文件上,如下图:

3.会弹出一个窗口,界面提示 没有找到 EFI ROM,然后选择 Y,回车继续

4.这里是重点了,下面界面提示  Product name = GF104B Board,这里的 GF104B Board 就是你的显卡GPU,要选择对,这里选择的是 2。
然后提示 File"Galaxy.GTX580_updGOP.rom" with updated GOP 0x1001F was written,表示就是在BIOS里面添加UEFI了。

5.可以验证一下 BIOS 是否添加上 UEFI了,确认无误后,就可以开始刷入显卡了。如下图,如果看到 UEFI Support 显示 YES 就是成功!

6.把生成的 BIOS 文件,复制到 nvflash 文件夹里面,然后 开始菜单 → 命令提示符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用 CD 进入nvflash文件夹目录输入:nvflash -6 你的ROM名称,例如我的是:nvflash -6Galaxy.GTX580_updGOP.rom
然后 CMD 窗口先不要关闭,也不要回车!
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显卡,否则不成功!
接着回到 CMD 窗口,回车,按Y,正常的话出现滴的一声,等待约10秒钟,如果出现jpdate successful说明刷BIOS成功啦!
之后就可以重启电脑看效果了!
以上就是显卡刷入UEFI的教程了,A卡的用户可以参考下,差不多的。
另外如果显卡的芯片容量不足,刷入BIOS的过程会出现 ROM image too large for EEPROM,表示你的显卡无法刷入哦!
刷新命令:
DOS下的命令:

atiflash -s 0 origin.rom
atiflash -f -p 0 new.rom

windows下强制刷新,自己研究一个。其实就是dos下的命令。附加到快捷方式的“目标”相后面。
比如ATIWinflash.exe -p -f 0 【bios路径】
D:\atiwinflash\ATIWinflash.exe -p -f 0 d:\new.rom

终于发完了,编辑图片真麻烦,如果支持复制粘贴就好了

所需文件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jqw-JWFMeTa3Fw6Fnz2_g?pwd=4635 提取码: 4635

网友:
给你的显卡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这UEFI有什么大用处?
不过就是节约了开机的那几秒钟时间?

网友A:
老卡容量不足就换个25q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981-1-1.html

楼主:
应该可以,提前做好备份,大不了再刷回来

网友:
不错的教程 老卡的福音

网友:
教程详细,感谢

网友B:
我是主动关闭了UEFI
因为会多出几个驱动分区,备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卡容量不足就换个25q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981-1-1.html

这个方法也不错的,有时候不支持的问题不知道的话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主动关闭了UEFI
因为会多出几个驱动分区,备份不方便

不是只多一个ESP引导分区吗?引导分区不用备份啊,恢复系统后重建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660,直接可以用

网友:
建议买个p106升级下

楼主:
这样的问题有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謝謝分享,加分奖励

网友:
謝謝分享,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希望能忙到有需要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