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闪极130w充电宝(电池温度低)“维修”

楼主(2024-08-05):
地摊上看到一个有点熟悉的充电宝,有OLED 屏幕,带电压显示,还有15v和20v输出,又想不起是哪款,扫图识别发现是闪极,讲价30块钱拿下。
故障现象是能亮屏,电量0%,显示电池温度低
外观比较残,不知道是胶还是什么,渗透到亚克力里面去了

侧面螺丝拧下,然后是把屏幕保护框和按钮拆下,研究了一下按钮可以在长边方向撬下,屏幕保护框在侧面可以看见卡扣,在卡扣面撬就可以,比较紧,需要小新,不然搞不好就需要再换个屏
两条黑线是温度检测,插头应该是均衡用的
测了一下ntc阻值接近10k的样子,和其他的充电宝比较了一下,阻值差不多,感觉没问题
电池两端只有0.6v,于是只好先激活电池,用16v直接加两边,不考虑均衡了,激活时电流比较大,我电源按out后自动保护,反复按了多次后,电压来到了8v,这时候不报错了
充了一会能到13v
用c口充了一会,20v,居然能到60w,但是温度飙升明显,居然能到接近50度,吓人,也不知道是电池不行了,还是车规电池就这尿性
休息一阵凉到室温,可以充到100%,放电也正常,低功率放电几乎不会升温,观察一段,实在不行再换电芯看看。

补充内容 (2024-12-5 11:57):
用了一段,发现不行,现在换了三星50S电池彻底复活了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内阻上升,充放电都会温升高。换电芯,这个板子还是很不错的。外壳可以用砂纸打磨,再喷透明UV漆,或者用汽车大灯翻新那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内阻上升,充放电都会温升高。换电芯,这个板子还是很不错的。外壳可以用砂纸打磨,再喷透 ...

应该是,有空找套电芯换上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哈。。。。。。

网友:
起充电压不要设置那么高就不会拉低,不对,你说的可能不是可调电源

我一般设置比亏电电池电压高一点点,冲起来了再继续加,直到机器能识别充电

网友:
换电芯接着用,有闪充功能就是好

网友:
这电池还行,功能多啊

网友:
电芯性能基本上不行了,可以考虑更换修理。

网友:
这充电宝 真高级

网友B(2024-12-05):
@2a2be

请问 “电池两端只有0.6v,于是只好先激活电池,用16v直接加两边”中提到的“两边”,是指第4图中那两个大焊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2be

请问 “电池两端只有0.6v,于是只好先激活电池,用16v直接加两边”中提到的“两边”,是指第4图中 ...

是的,不过我后来搞了一个内阻仪,发现电池不行了,然后直接换了三星50S电池

网友B:
@2a2be
是不是电池只要饿死过,就会内阻有问题; 或者说是因为内阻有问题,才会饿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2be
是不是电池只要饿死过,就会内阻有问题; 或者说是因为内阻有问题,才会饿死的? ...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