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四线风扇的另外两个引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8-05):
如题    正负 还有个警报和vt脚

正负电源
警报脚是怎么用?故障了输出高电压?
vt脚输入高电压变速?

网友:
旁边不是写了 PWM 了,就是控制转速的

网友:
负极  正极 速度显示 调速

网友A:
VT脚就是PWM信号输入脚,默认不输入PWM就是最大转速,输入PWM信号占空比越大转速越低,Alarm可能是转速检测,也可能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脚就是PWM信号输入脚,默认不输入PWM就是最大转速,输入PWM信号占空比越大转速越低,Alarm可能是转速检测 ...

tv输入一个直流24v信号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v输入一个直流24v信号会怎么变化呢?

风扇应该会停止,不过建议串个10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tv输入一个直流24v信号会怎么变化呢?

PWM信号有些风扇是低电平的,不要随便输入24V,有可能会烧

网友A:
VT对电源负极短接,风扇就停止了,可以用那种便宜的PWM板(3-35V)进行调速,VT脚接到板子M-就行了

网友:
这和电脑主板上的四线风扇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对电源负极短接,风扇就停止了,可以用那种便宜的PWM板(3-35V)进行调速,VT脚接到板子M-就行了 ...

实际场景使用是这样的,红证24v,蓝0,紫输入24v就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