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折腾一台355型材切割机,折腾完扔库房吃灰去吧

楼主(2024-08-05):
闲的蛋疼收了一台355型材切割机,看上了这个皮带传动,确实静音,没有齿轮的哗啦声

到手的样子,没有夹具

纯铜电机假一罚十

碳刷还有这么多,换向器没有磨损

皮带状态也不错,一点不打滑

什么,一个螺丝杆夹具居然这么贵,

手搓一个吧,焊的丑了点,不过确定掉不了

外边铁管可以快速滑动,中间螺杆用来锁紧

成品就是这样,挺好用的

切了一刀方管,不对啊,斜这么多,调吧,

固定坐加了两个垫片后看着好多了,

调整完之后嗯,针不搓,扔库房吃灰去吧。哦对了,价格还没说,卖家开249包邮,还价220到手,3块钱买了一片切割片

网友A:
关键词:
找地方让它吃灰。

网友B:
吃不吃灰的无所谓,主要是享受动手的乐趣

网友C:
220不便宜啊,全新也就3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不便宜啊,全新也就300多吧

这种皮带传动的好像没有低于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不吃灰的无所谓,主要是享受动手的乐趣

你说的对极了,切割机还没收到我就迫不及待做了一个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找地方让它吃灰。

这东西平时用到的机会不多,还不如角磨机方便

网友:
这东西平时用到的机会不多,关键是有地方放

网友:
好用的电机就得那个价,动手好强,乐在其中。

网友:
不经常使用的话,维护好以后吃灰也正常,想用就能用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皮带传动的好像没有低于400的

我几年前买了台博大的M2-255S,好像就360元,也是走皮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几年前买了台博大的M2-255S,好像就360元,也是走皮带的。

255是锯铝机吧,这是355的用途不一样

网友:
折腾无止境

网友:
坐等送福禄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5是锯铝机吧,这是355的用途不一样

锯铝机和切割机有啥太大的区别没?我觉得家用锯铝机用得更广点,更换锯片还能切割木材和钢材,就是切割深度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铝机和切割机有啥太大的区别没?我觉得家用锯铝机用得更广点,更换锯片还能切割木材和钢材,就是切割深 ...

锯铝机好像精度好点,只有靠山没有夹具,切木头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铝机好像精度好点,只有靠山没有夹具,切木头有点危险

切铝机因为铸铝的底板转盘够硬朗,只要不太瞎的质量,精度都会好点。
咱们用这种切割机冲压底板,虽然有加强筋,解决不了刚度差的问题,机头分量也大,切割力也大,立柱下边那点薄铁皮就俩小螺丝拎着,切薄料一个样,厚料又一个样,轻料一个样,重料又一个样。
但是这家伙,动力大,属于粗糙工具,搞不来秀气的活儿。锯木头的话,切深比锯铝机要大不少,有夹钳在,更是可以明目张胆的动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锯铝机和切割机有啥太大的区别没?我觉得家用锯铝机用得更广点,更换锯片还能切割木材和钢材,就是切割深 ...

锯铝机切钢材效果不会有切割机好。切割机没有那么多构件,砂轮片切割后会飞溅很多砂轮沫和切屑,堵塞缝隙。铸铝底盘也会因为砂轮沫和切屑的因素,擦伤磨损也不及切割机铁皮底板抗造。还有就是功率,东成FF03/355,标称功率也两千瓦以上

网友:
用不上就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