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线性电源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4-08-05):
现在用的台达12V3A也不差,但听说线性电源对桌面解码器有神秘加成,就想试试

网友A:
还要看用的什么电,听说水电/火电/风电/核电都不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用的什么电,听说水电/火电/风电/核电都不一样的...

-------------------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用电池组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组更厉害!!

那是肯定的

网友C:
可以去老虎鱼那买个试试

实际上 DC输入的解码 里面也有DC-DC生成双电压给运放供电 换不换线电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老虎鱼那买个试试

实际上 DC输入的解码 里面也有DC-DC生成双电压给运放供电 换不换线电应该都差不多 ...

去掉DC-DC双电源电路,改线性双电源输入

网友:
65HZ的声音好

网友:
用线性电源可自己作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老虎鱼那买个试试

实际上 DC输入的解码 里面也有DC-DC生成双电压给运放供电 换不换线电应该都差不多 ...

真的有神秘加成吗?这东西价格都快赶上我的解码器了

网友:
买几个铅酸电池……

网友:
想试试就用电瓶吧,家里有电动车或汽车,就有电瓶了,听完感觉有质的提升,再换也不迟

网友:
再接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块

网友:
直接买电瓶。记得听的时候要穿唐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DC-DC双电源电路,改线性双电源输入

那工程量就大了 还不如开局直接买220V输入 而且还得看拆机图 里面带变压器和大水塘的

现在有些机器220V输入 塞俩隔离AC-DC电源模块 后面CLC滤波再LDO 凑双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有神秘加成吗?这东西价格都快赶上我的解码器了

我觉得是很难听出来的 自己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很难听出来的 自己试吧

突然想起其实还有台固纬SPS606,那东西不知是不是所谓线性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其实还有台固纬SPS606,那东西不知是不是所谓线性电源。。。

SPS系列是单组输出,360W开关直流电源,过电压保护可以使SPS电源供应器和负载免受意外损害。0.01%低变动率,过程监测端子可以补偿电源和负载之间的线路损失,SPS系列电源是高利用率、高精度体积轻小的开关直流电源。

http://www.gwinstek.com.cn/product/detail/200

应该不是,官方信息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S系列是单组输出,360W开关直流电源,过电压保护可以使SPS电源供应器和负载免受意外损害。0.01%低变动 ...

好吧,谢谢了

网友(2024-09-06):
网上的线性电源都很贵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