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EC6500CX发电机带载能力不足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08-05):
标称5KW,单位机房负载大概1.6kw。从市电切换到发电机10来分钟后发电机就变的声音异常,大喘气。

网友A:
检查燃油管有没有堵塞或生锈,或是油箱有没有生锈,大喘气应该是供油不畅。

网友B:
太久没用,可能汽油变质,产生胶粘在油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燃油管有没有堵塞或生锈,或是油箱有没有生锈,大喘气应该是供油不畅。 ...

是吧,我也怀疑是不是油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没用,可能汽油变质,产生胶粘在油道里了。

有可能,好几年用不了一次,有可能需要清洗一下化油器油路。

网友:
重点查查发电机输出电压电流,在发动机的声音变化前后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