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水龙头漏电,电工把水龙头与地相连,为什么这样连接没火花?不放炮

楼主(2024-08-05):
如题:我单位一个洗手的水龙头,有一天突然带电,洗个手 就感觉到明显的 被电吸住,费好大的劲才甩开。

请电工来查找原因,  电工用万用表,测量   水龙头与  洗水池瓷砖(瓷砖应是绝缘体了)  之间的交流电压, 达到了 110V交流

电工也没有找到  具体原因,说是老房屋了,线路难查,  就在   水龙头 与整栋房屋的  地线  之间,  牵了 1根线,
(我的理解,  是不是   相当于  把水龙头上的电压  与地   相连, 泄放静电一样),

我有个疑问,  这到底是不是静电?  为什么 把水龙头上的电压  与地  短连,不会产生火花?不会产生放炮?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还想到, 以前工房内有砂轮房, 磨刀具的砂轮,最容易受潮 而产生 触电现象,好象电工  会带一个 220V灯泡,把砂轮与地相连,看灯泡是否亮,来判断是否是静电吗?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明显是火线漏电了,二把刀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明显是火线漏电了,二把刀电工

主要是钱不到位,所以都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

网友:
没装漏保的吗?

网友:
确实,怎么省事怎么来!应该找源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明显是火线漏电了,二把刀电工

来来来,给你50,你去查吧,查到源头胜造八级浮屠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会出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给你50,你去查吧,查到源头胜造八级浮屠

人家说价了吗,就你会喷

网友:
火线漏电,电工不想找,给接地了,上级肯定没有漏保,如果有就跳闸了。
肯定会有漏电电流,上钳表一路一路去掐。当然你发了这个帖子说明对电不太懂,就不要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价了吗,就你会喷

人家没说价,你不是一样在喷?

网友:
这样真省事

网友:
肯定不是静电,新式电表还在跑,自己找漏点源才是正事

网友:
没有把漏电的根源消除,没办法采取的应急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没说价,你不是一样在喷?

我喷在座的谁了,滚一边去

网友:
能跑到哪里去吗   不就热水器 带水管的电加热设备和水管附近的插座吗

网友:
可能是某住户或用户,没有地线,直接将它的地线接在水管上。

网友:
估计有人把水管当地线了

网友:
应该是有某个地方断零了,然后被人拿水管当零线。

网友:
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

网友:
这个排查有点费劲,先拔掉所有室内的用电设备,然后断电状态下用万用表量一下火线和零线之间的阻值和对地阻值。如果发现有短路现象的话就得一个一个插头的拆掉接线来测量那个点存在漏电情况,毕竟老旧房子的话估计走的是明线,比较好找,就是要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