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调部门后换了个启天台式机,软件检测看到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4-08-05):
看铭牌确实是联想启天M410-N000

360检测是联想启天M410,但是按“联想启天M410”去搜索,
到CPU是i7 6700的配置,按“启天i7 6700”去搜,会搜到联想
启天M415,但是对应该处理器的电脑都配的独显。所以他是啥型号?

CPU更奇怪了,明明是四核心八线程,鲁大师和CPU-z检测出来都是2核心4线程:

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八线程:

内存竟然是个没听过的杂牌子,品牌机用杂牌子内存?

固态硬盘写入量没多少,健康度就降到95%了?

网友A:
你还真拿娱乐打湿当回事啊...

---------------------

网友:
肯定电脑硬件被换过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拿娱乐打湿当回事啊...



你拿什么当回事???

网友B:
就是 i7 6700,核心数识别错了吧,换AIDA 64试试。内存是镁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拿什么当回事???

CPUZ/GPUZ/AIDA64/Speccy等,而且要在PE下用...

--------------------

网友:
msconfig,字数补丁

网友:
BIOS 里有 sn  ……或者你直接说 是被人 拆换 完的 机器

谁管?行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i7 6700,核心数识别错了吧,换AIDA 64试试。内存是镁光。

他这个就是麦光 不是镁光 就是个杂牌的条子

网友:
内存很正常,我自己的内存都换丢了,原装的不知道在哪个电脑里...

网友:
打开机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i7 6700,核心数识别错了吧,换AIDA 64试试。内存是镁光。

你上当了老哥,人家这就是深圳麦光内存条,有自己的独立牌子和logo,颗粒用的海力士,还算良心

网友:
这咋还用window7

网友:
进PE再用CPUZ看,或者bios恢复一下默认试试,机器应该是改配的,加的麦光内存,这内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Z/GPUZ/AIDA64/Speccy等,而且要在PE下用...



老哥啊,你这是迷信CPUZ/GPUZ/AIDA64/Speccy了,上面截图不是显示了鲁大师和CPU-z同时检测CPU为2核心4线程。
他们一样都是草台班子,谁也不比谁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啊,你这是迷信CPUZ/GPUZ/AIDA64/Speccy了,上面截图不是显示了鲁大师和CPU-z同时检测CPU为2核心4线 ...

这是选择性忽略么,这样地话你肯定赢...

--------------------

网友:
硬件被换过

CPU、主板、内存、硬盘可能别的机器凑了台电脑

网友:
这也能做手脚啊

网友:
品牌机配置特殊,兼容性不好!!!

网友:
可能被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