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热的天流了10斤汗历经近3小时修复三菱挂机

楼主(2024-08-05):
    时间2024年8月3日,气温40℃。周末照例回到了50公里外的老家照顾痴呆的两老。

    一回到家楼上我的卧室里温度是37.5℃,房间朝东前后窗几乎满墙,后面又有一米多的平顶直晒,房间是冬冷夏热,1988年建这房时那懂这些啊,受罪!!!本想这么热的天也就给老人做做吃的,然后开着空调歇着吧。
    因为楼下有间房没空调,想着还是得装个空调方便老的休息,二话不说直接到镇上买了个挂机约好中午来装。接电等准备工作得自己做,人家不管,我就拆了后面浴霸方便钻孔穿空调管,然后拉闸装好空调用的插座,已经汗透全身,赶紧上电好去凉快一会。故事就这样发生了,自己房间空调没反应了!!!!!!
    那心情瞬间无以言表了,不带这样折磨人的,新买的空调刚拉来还没装,在用的直接就歇菜了。这温度我也不能由它去啊,至少晚上睡觉得保证呀。老婆说干脆再买个吧,我又有点舍不得,那是20来年的一个挂机,进口的三菱重工,现在再也不会有这质量了。还是动手看看吧。

    反复确认了到插座的供电没问题,那就拆吧。当时房间就是37℃多,动手开始到完工近3小时我汗就没停过,喝了近10斤的水,就是没尿过。由于高温作业,也没怎么拍照,就简单配几张图分享一下过程吧。
    毫无反应,连电源灯也不亮,祈祷只是保险啥的烧了。
    打开挂机外壳,先给总体接线拍照存一下,别拆完线都复原不了那就糗大了。

    然后拆开外层接线拉出主板,同样拍照备案。

    先测了一下2个保险,均未烧。大概跑了一下主板供电部分,也没发现明显的损坏元件,几个大功率电阻焊接部位有显示过热痕迹,但并没损坏,应该是工作时功耗就不小。还是接好拆开的线头,测一下供电情况吧。

    220V交流输入正常,整流滤波后的310V直流高压下有,看来问题还是在后级。
    因为高处作业,又不便固定主板,小心翼翼通电测了一下有个5V的三端稳压,居然有5.1V电压,难道电源没问题?再断电认真看了一下电源周边电路,发现测的电压应该是三端稳压的输入端电压,主板上有个12V的继电器也是同一路供电,那至少应该是12V才对,就是说低压供电电源+12V失压了,初步估计是那个网孔铁壳罩着的部件是12V电源模块,可能故障了。还是拆了主析慢慢查吧。

    主要还是老家工具很少,就备着个烙铁和万用表,站在梯子上又很难检测元件。

这是拆下来的主板,心想着实在修不好可能得网上买个同样的了。查了一下还真有,大概60、70元。

    先把这个12V电源模块拆开再说。

    看到有个鼓包的电容,心中一喜,发财电容?

    拆下来已经断脚,也没法测量了,其实也不用测了,都鼓了,肯定得换。
    这个电容是短体的,老家也没啥备件,先找找看有没有差不多容量的,没得,废板上有个10μ的先拆着,真找不着就得凑合试试,而且不是短体的,估计得卧倒。不想在一个旧电脑主板上发现几个16V100μ同体积短体电容,天助我也。
    拆!!!又没想到,没有风枪拆电脑主板电解几乎没啥成功率。拆废第4个的时候几乎准备放弃了,天可怜见,第5个完整拆下了,指针表打了一下,充放电正常,漏电流很小,能用。

    小心翼翼伺候着换上。

    先上机通电试了一下,这回没再调戏我。这是约好的装新机的师傅来了,晚了2个多小时,先伺候他们装新机去吧。

    因为新机位置特殊,钢管得穿过卫生间吊顶,所以装了也近2个小时。

    新空调装完,赶紧回房间再把拆下来把屏蔽罩焊上,装回挂机复原接线。

    成功开机。

    再无覆辙,谢天谢地。
    最后再次吐糟一下这房间的冬凉夏暖。

网友A:
10斤汗!偶遇到过一次内机温度探头挂了,修倒是没流这么多

网友:
楼主是条汗子

网友:
去年夏天我也修了两个变频空调,一个美的开机没反应,我只能拆室内机检查,高压部分没问题,低压没有一个输出,大胆猜测电源芯片坏了,某宝一块五买一个回来换上,没超过两分钟就有没反应了,我就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拆下来跑电路图,测量哦很多元件,还是搞不定,就差买板子了。就在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芯片太便宜了,是假的。又搜找了6块5一个不包邮的买下,回家换上,最低温度工作半个小时都没问题。所以有时候假货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空调至今正常。
第二个空调就惨了,岳父家的,四楼,格力开机提醒F3,抖音代码发现是外机温控问题,他家的在防盗网下面,我想着翻出去把主板拆出来修,谁知道格力的不知怎么设计了,需要拆一堆东西,刚好距离墙体太近没法动,我也没有那么短短螺丝刀,没办法盯着高温测量,发现温控电阻没问题,应该是串联的120k电阻挂了,回家翻光驱里刚好有个,好像还是1206封装的,烙铁也不好伸进去,拿镊子辅助很不容易搞定,当时真是一身汗不停的往下流,好在开机后一切正常。后来他家冰箱坏了,不是变频的,因为不懂原理我也不知道怎么修让抗去维修点了,说是压缩机坏了500换了个。修好之后感觉成就感很强,理论终于联系实践了,至少让别人修每个都得200.

网友:
我家楼上也是一样的    小时候没空调   夏天用电高峰期电压又低  风扇都不怎么转   12寸黑白电视机只有中间7寸左右有画面    双抢时中午躺地板上午睡地板都是烫的    现在想想那时候是真能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斤汗!偶遇到过一次内机温度探头挂了,修倒是没流这么多

前两天看谁说人都喜欢吹牛屁,往往你按除以3来算就差不多,到撸主这我觉得再除以3都不太靠谱...

-------------------------

网友:
陆陆续续喝了10斤水然后没尿过……哥们真是挥汗如雨了,这回又省了2000块钱

网友:
这个模块的电容是通病。还真是发财电容。

网友:
还流浃背高温下闷头干活容易中暑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B:
实话说,20年的老空调,该换了,效率低太费电

网友:
大热的天修空调,确实辛苦。

网友:
今年也修空调了,没修好,买了个新的。

网友:
能体会楼主的热!最怕夏天了,每到夏天胃口不好减体重,同样夏天没有空调没法过,小时候没有现在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20年的老空调,该换了,效率低太费电

用料比现在的足

网友:
用烙铁拆主板电容,只能从底部顶,不能拔。温度也不能低,否则根本化不开。

网友:
不错10斤汗没白出

网友:
电容容易挂,现在他们售后修空调都是直接换主板,也不管啥毛病,所谓工程师其实啥也不懂只会换主板~

网友:
哈哈   楼主 这个老空调是三菱电机

网友:
汗如雨下,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