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3000系列剃须刀,几年没用电池饿坏了

楼主(2024-08-05):
顺序有点乱,因为到手后直接拆了,后来才想起拍照,为啥要拆,因为这是全新放了几年没用,电池饿坏了,接充电都没反应了。

全身防水,但还是很好拆的,有螺丝忘记拍了,反正螺丝拧了,外壳就是卡扣了,拆扣都开了就分开

接充电完全没反应的

这个电池饿死了,电池连接片也有点生锈,后来发现是直接锈断了,重新焊好,移动电源调4.2V充满,后来测了都没问题,内阻和容量基本还很好,本来就是没用过的

电路板位置周围都是密封仓

全家福就这样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质量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就是电池不经用 。

网友A:
我有个13年买的,现在还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3年买的,现在还正常用。

我现在用的是2014年跟风海淘的1150X,现在还正常用

网友:
我的也是飞利浦三千系列的s3203原装电池还是比较耐用的充满电可以用二十多天。

网友:
哇塞,用的电池不错。

网友:
换个电池复活

网友:
居然是14500锂电池完美了

网友:
s3000,,,是双层刀片么?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我一直在用,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有个15年买的,现在还正常用

网友:
电池连接片居然锈断了,不应该啊

网友:
我的跟楼主的拆一样,也是换的这个电池。电池是好的,只是电机感觉转速不稳,时快时慢,之前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换了电池还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剃须刀质量不错

网友:
兄弟我已经改成手动的了。更干净顺滑,而且可以两天一刮

网友:
我有个15年买的,还在用,比小米的好用多了。对象都没跟你过这么长时间,比女人靠谱

网友:
好像是S538

网友:
飞利浦的高端系列质量和用料都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