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IK-A135S)路由器是杂牌吗

楼主(2024-08-05):
请问爱快IK-A135S路由器是杂牌吗?

今天朋友说家里的无线路由器+面板AP的组网,平时上网体验不好,经常掉线连不上网,需要手动重启,我就去看了下,去发现他用的是爱快IK-A135S下挂了4个AP面板,由于没见过这个牌子,我和他说咋盘子,推荐他换TP的AC+AP替换掉现在的爱快AC+AP,就想问问大家,TP的AC+AP是不是比爱快AC+AP稳定些,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爱快也应该算杂牌吧,机房不用家庭少见。系统也不怎么好用

网友:
这不就是以前搞出来的吗,家用很多。爱好者用得也多。

网友A:
这个A135S本身硬件参数不高.入墙面板型号也要看下.单2.4g的话,干扰偏多.入墙发热大.
如果可以,改成 普通路由组网.例如两台TP,或者中兴等等.
实在要用ac+ap的形式.我建议面板选择那种非嵌入式的,起码散热方面好一些

网友:
爱快的系统好像挺不错的,主要是流控方面比较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135S本身硬件参数不高.入墙面板型号也要看下.单2.4g的话,干扰偏多.入墙发热大.
如果可以,改成 普通路 ...

现在如果换成TP的嵌入式的面板AP,是不是比现有爱快的面板AP效果好呢

网友:
爱快路由很不错啊  如果官方的  有问题直接登录路由界面联系客服远程帮忙调

网友:
系统不错,硬件很垃圾

网友:
爱快的系统非常不错,尤其是流控功能,您就当买软件赠硬件就OK了

网友:
很早前用过爱快,作为网吧的主路由

网友:
这个牌子没看过。不过系统 用过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135S本身硬件参数不高.入墙面板型号也要看下.单2.4g的话,干扰偏多.入墙发热大.
如果可以,改成 普通路 ...

我看哪个TP的好贵发热还大。。之前装过一套。。试用之后就退了。。。不怎么好用。。。

网友:
不是,爱快商用的多

网友:
估计是面板ap散热不给力,造成不稳定

网友:
爱快软路由挺稳定,硬路由没用过,不见得就一定好。
整体网络质量不好要分级去验证,不能盲目更换硬件。

网友:
我已经N多年不买TP的货了,爱快在商业方面远比TP好用,特别是七层流控,但缺点是AP和AC比TP等贵多了,体验不好一是可能有干扰,二是看下AC
中设置吧。就算是AC+Ap,如果AC中没设置无线漫游功能一样特别不好用。我单位有两栋大楼从1至6都是爱快AP,后台一台G50控制,特别好用,使用了近五年哈。没见过的新品牌不都是杂牌,多少小巨人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当年小米成立时有多少人看好呢?

网友:
爱快做路由系统的吧

网友:
爱快的软路由系统商用挺多的,家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