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奇葩炸管求助

楼主(2024-08-05):
刚开始坏,换了3845,mos,检流电阻,驱动电阻后正常使用,但是第二天通电就炸,炸的还是些,症状直流18v供电测试正常,接交流就炸,还有就是在家里串灯泡启动正常,我家在楼下电箱有个插座,接那又是瞬间炸,测量3845 6脚占空比50-60%左右正常,实在搞不明白,rcc电容103和二极管换了,400V电容180uf测量168左右也算正常

网友:
MOS管是正品吗?

网友:
空载炸还是带载炸?

楼主:
mos肯定正品,就算山寨也不会插220v电就炸,有时家里插220v没事,到楼下一插就炸

网友:
从电源管导通时间过长没可靠关闭方面入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肯定正品,就算山寨也不会插220v电就炸,有时家里插220v没事,到楼下一插就炸 ...

3845周边电阻排查了吗?有的时候烧不止一个驱动电阻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肯定正品,就算山寨也不会插220v电就炸,有时家里插220v没事,到楼下一插就炸 ...
这些都是容易烧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容易烧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

检查没问题,电源用18v供电是工作正常的,也就是直流启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没问题,电源用18v供电是工作正常的,也就是直流启动法

输入端4个整流二极管正常吗?

网友:
变压器有问题也炸

网友B:
额,就没有人说18v供电回路的二极管和电容导致18v不稳也会炸

网友:
等到楼主找到答案。两个电车充电器都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4个整流二极管正常吗?

肯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就没有人说18v供电回路的二极管和电容导致18v不稳也会炸

电容很容易参数不好引起故障

网友:
楼主要入手一个热成像,示波器也要有

网友:
电流取样的反馈电阻换了没有?

网友:
进来学习下  只会焊 不会分析问题

网友:
电容没选正确 电压不稳 也会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