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手电筒充电指示灯常亮

楼主(2024-08-05):
亲戚给我的,说是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直到把电池电量耗完,这个手电筒应该是个公模的,带有侧灯和USB充电,灯珠像是t6灯珠,可以变焦
这个手电筒设计有点bug,没有可以拆的地方,直觉告诉我的从后面拆,有没有拆过的坛友分享下经验,这个故障应该怎么解决?拆开扣掉蓝色的LED指示灯?

网友:
电吹风吹屁股看能不能揭下来?

------------------------

楼主:
塑料翘开,用撬棒把那个灯给翘掉了,这下不亮了,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偷跑电。

网友:
有个模具一样的手电,尾部是尾按,手电可以从从尾部旋开装电池

网友:
电筒我喜欢买可以拆电池的

网友A:
这个看来还带5V输出的,应该是从底部拆的,感觉抠掉LED灯并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输出部分有那里短路了。

网友B:
暴力点,直接把LED搞坏拉倒

网友:
是不是里面开关哪里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来还带5V输出的,应该是从底部拆的,感觉抠掉LED灯并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输出部分有那里短路了。 ...

可以正常输出给手机充电,给手电筒充电绿灯灭红灯亮,拔掉后红灯灭绿灯亮,我总觉得是控制ic出了问题可惜拆不开,就把绿灯给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点,直接把LED搞坏拉倒

已经扣掉了,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扣掉了,眼不见心不烦

就是,简单直接暴力好用!

回头网上买个公版电路板替换掉不知道能否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直接暴力好用!

回头网上买个公版电路板替换掉不知道能否修复 ...

一个新的估计也就十块钱左右,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