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壳子还是那个壳子 里面大变样 怪兽充电宝变身

楼主(2024-08-05):
几年前 拆了一个怪兽的充电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0240-1-1.html

电池都给手电用了 壳子一直在吃灰

一直想用它做一个用电池供电的T12烙铁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体积的充放电保护板

知道今年偶然发现了这个保护板

挺有意思的保护板 兼容3、4、5串电池组

保护板找到了 那就下手

找到最后一个T12控制板 估计是10年前的了

先把电位器和控制板焊好装上 输入插头装上

放电池 研究走线

初步焊接

T12控制板焊接上指示灯

忘记开关了 重新安排位置装一个开关进去

充电 测试保护板电压

单节电压一致

测量外壳尺寸 买合适的输出插座

好吧 几天后到货

卖家装的一手好死  直接甩一个差评

直接装到位

确认无误 盒盖测试

开开关 绿灯亮

插烙铁 加热正常

电位器没有合适的旋钮 太丑了

淘宝找到直径最合适的换上

嗯 顺眼了很多

顺手做一个塞子 把输入插座保护一下 免得短路

成品

专门给它做的配套烙铁支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169-1-1.html

完活 收工

网友:
以后老刀出去给别人修东西,然后别人请恰饭没问题了

网友A:
盖子上竖着装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竖着装会不会好一些???

竖着装是好看还是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竖着装是好看还是方便?

方便又好看?

------------------

网友:
此怪兽非彼怪兽

网友:
T12型怪兽版

网友:
刀神没有沙子电池,那就最好底座里面加一些螺母做配 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又好看?

------------------

哪就方便了? 除了增加很多风险外没一点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就方便了? 除了增加很多风险外没一点好处!

网友B:
航空插比较高端,只是就两芯有点......616不支持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比较高端,只是就两芯有点......616不支持休眠?

老古董 不支持休眠

网友C:
充电电源电压多少?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怪兽改的好!
一万点儿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源电压多少?怎么解决的

5串锂电充电器直接充就是了

网友D:
可惜只有5串,电压太低,这个还有6串的可以试试

网友:
XS航空插好评 比那种手拧的质感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只有5串,电压太低,这个还有6串的可以试试

6串保护板很难找到尺寸合适的 况且6串充电器也少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