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 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24-08-05):
60V电动车充电器,3845芯片,在网上买的改装套件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改完安全系数太低,还是买个电源合适

网友:
问套件的卖家。

网友:
你这就是舍近求远了……问卖家吧……

网友:
先搞懂了电路原理再动手

网友:
套件自带改装图和教程的

网友:
直接买个dc -DC DC可调降压模块就好

网友:
网上一搜一大把 多得是教程

网友:
    对电源电路不懂的,不建议折腾电源。
小白最好选择带TL431的电源改电压玩,因为比较简单

网友(2024-09-21):
先这样,在那样就好了

网友:
改装快乐。杂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