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位买BGA焊台了么?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8-05):
给主板换CPU、换字库,是不是有个BGA,可以提高维修的成功率?

各位手上有BGA焊台么,买个哪个牌子,多少钱买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都是偶尔玩玩,哪里会用到这么先进的装备

网友:
不懂,我刚买过一个风枪。吹小ic可以。

网友:
bga焊台好贵吗??

网友:
只有热风枪,没用过bga焊台。。

网友:
BGA焊台好像专门搞CPU的

网友:
风枪搞个支架焊BGA芯片也可以

网友A:
bga焊台,上下同时加热。风枪加支架底下加个电炉

网友B:
投资这么大吗?有个风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好像买BGA焊台的人不多吧。太贵,用得也不多。

网友C:
不是专业维修走量的,没必要上bga焊台。业余玩家,下面用加热台,上面风枪,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焊台,上下同时加热。风枪加支架底下加个电炉

电炉温度设置为多高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资这么大吗?有个风枪不就可以了吗

拆换手机CPU,一个风枪够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炉温度设置为多高比较合适?

设置的比板子上的焊锡融化温度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换手机CPU,一个风枪够用么

够用,但是要求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业维修走量的,没必要上bga焊台。业余玩家,下面用加热台,上面风枪,足够了。 ...

加热台换cpu成功率是不是不高?

网友:
我买的 二手85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