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rtualbox或vmware,能不能设置某虚拟机开机和关机时间

楼主(2024-08-05):
希望有若干虚拟机,可以设置某虚拟机能自动开机和关机时间,不知道哪个虚拟机(virtualbox或vmware)可以实现?

网友:
虚拟机不懂

网友:
vm虚拟机命令行启动,例如:vmrun -T ws start "c:\my VMs\myVM.vmx"
做成批处理设置计划任务应该实现定时启动指定虚拟机。

网友A:
定时任务+命令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任务+命令行即可

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C:\Program Files\Oracle\VirtualBox\VBoxManage.exe" startvm xxxxxx --type head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