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轩逸经典和朗逸新锐,动力比较如何?

楼主(2024-08-05):
都是油车8万落地的车,销量基本差不多,不知道这两个动力比较如何?纸面数据好像轩逸经典好一点,毕竟1.6L对比1.5L。

网友:
这俩都是家用买菜车,就不要指望什么动力有多好了,都是勉强够用的类型,开个空调都感觉爬坡/超车动力受影响的类型

网友:
轩逸经典7W多,城市代步车小排量何谈动力

网友:
作为大众车主,推荐你买朗逸。虽然09g的at变速箱比较低端,但是也比cvt开起来有驾驶感一些。虽然深踩油门也是干吼不走,但是能明显感觉到降档转速爬升(动力不够转速来凑)。cvt是你站起来踩也没用。
再就是大众模块化平台,可玩性,可扩展性高。
配置上朗逸也高吧,中控屏幕支持carplay  液晶仪表。
轩逸应该是升窗按键连背光灯都没有。不过轩逸是搪塑软中控台。

网友:
有个车就不错了,总不能两个都买回来开吧

网友:
上午没事看了B站的评测,还是大众好一点,cvt是真的肉,我没开过cvt的,不过媳妇的车是1.5L+6AT的宝来,踩狠了真的降档加速.......

网友:
CVT还是算了吧,油耗也不省,如果纯为了大沙发倒是不用选

网友:
这俩就别比较动力了吧,要动力看看长安逸动、别克威朗吧

网友:
换比亚迪秦,肯定比这俩动力好

网友:
买轩逸吧  优惠力度比较大 买菜车 开十年无故障

网友:
自己试驾下两款车,别人的都是建议,自己试驾后才会有真实感受。

网友:
1.6 1.5动力半斤八两,没啥区别,1.6多的那一点点动力驾驶感觉不出来的。
轩逸卖的比朗逸好,朗逸变速箱6AT比轩逸好,空间轩逸比朗逸大,朗逸比轩逸皮实。
都是买菜车车,实地去看看二选一很容易的

网友:
你不是提比亚迪混动了吗,还关注这种车?

网友:
都1.5跟1.6L了要啥动力,都差不多,

网友:
轩逸经典就是垃圾,安全性很差。你去看看轩逸经典和朗逸对撞的视频。

网友:
在意油耗的选 日产 ,在意驾驶乐趣操控动力输出的,注意是动力输出,不是发动机,选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