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它俩撮合在一起了:TPOWER STP6005电源+L245P智能电烙铁

楼主(2024-08-05):
自从买了这两件东西,晚上没睡过一天安稳觉,今天终于搞得差不多了。如果按我原定的目标,两个表头用不同的颜色,结果卖家发错货懒得再折腾了。

网友A:
怎么没见到你搞了些什么

网友B:
便携烙铁非得搞个笨电源

网友:
多少年了我一直使用220V烙铁,简单,性价比高,维修方便

网友C:
调定电压是旋钮呀,我的是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见到你搞了些什么

可调电源和电烙铁电源整合到一起了,搞了个开关和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烙铁非得搞个笨电源

买回来之前我也以为这玩意很便携,实际上一点都不便携,还不如直接用220伏电的那种。烙铁是做小了,可是得带着一个200多瓦的电源,只能在家里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定电压是旋钮呀,我的是按键的

我觉得旋钮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为了不破坏原来电源那个面板。4个旋钮被我搞成了两个旋钮,另外两个旋钮,换成了一个开关和一个插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旋钮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为了不破坏原来电源那个面板。4个旋钮被我搞成了两个旋钮,另外两个旋钮 ...

我的带存储,电压分别是1.5、2.0、2.5、3.0、3.6、4.2、5……存储起来,按频道键调取出来了还可以临时微调,用的电视CPU调谐脉宽功能,CTV222、PCA84C444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带存储,电压分别是1.5、2.0、2.5、3.0、3.6、4.2、5……存储起来,按频道键调取出来了还可以临时微 ...

你是有技术的专业班子,我是没技术业余爱好,不能比。你看我那表头,小范围调一下还比较准,越往上误差越大,60伏以上误差两三伏了,要精准只能用万用表测,表头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有技术的专业班子,我是没技术业余爱好,不能比。你看我那表头,小范围调一下还比较准,越往上误差越 ...

看样子是表头有误差,如果是线性误差应该可以校正呀。
怎么感觉把调流的整成了一个纽子开关和烙铁插座?那不是没有恒流可调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表头有误差,如果是线性误差应该可以校正呀。
怎么感觉把调流的整成了一个纽子开关和烙铁插座?那 ...

没法调整,比如你调12伏以内把它调准了,0~12伏非常准,20伏以上又出现误差,50伏以上更加大。恒流那些是原来那个电源里面的,现在连电源的整个电路板都换掉了,所以两个恒流源的指示灯作为两个电源指示灯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调整,比如你调12伏以内把它调准了,0~12伏非常准,20伏以上又出现误差,50伏以上更加大。恒流那些是 ...

那就是表头线性不好,没办法,只能把最常用的电压附近调准点,有机会再换个准点的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回来之前我也以为这玩意很便携,实际上一点都不便携,还不如直接用220伏电的那种。烙铁是做小了,可是 ...

弄一个氮化镓100瓦的插头就知道有多方便小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弄一个氮化镓100瓦的插头就知道有多方便小巧了。

就是弄一个开关电源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一个氮化镓100瓦的插头就知道有多方便小巧了。

家里有67瓦和90瓦的小米充电器,还可以用手电钻12伏的电池包,在家里用又不是到处拿,重一点都没有关系,要带到外面去还是用220伏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67瓦和90瓦的小米充电器,还可以用手电钻12伏的电池包,在家里用又不是到处拿,重一点都没有关系, ...

小米的可能是私有协议   不能满功率运行。这种245的烙铁   用dc24伏供电 可以到220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弄一个开关电源也可以啊

200多瓦的开关电源体积比6.7寸的手机还要大,我把它放在可调电源里面了,讲便携还是手机充电器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