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动螺丝刀IXO7测评,狂拆廉政机箱

楼主(2024-08-05):
博世的IXO7主要参数:匈牙利制造,2.0Ah,7.2Wh,235rpm傻瓜档,价格300元不到。属于绿色家用系列,比玩具威还玩具。缺点:没有无级变速,也仅一个转速档位。

类似替代工具有如下:

1.高壹工机DB3DL,3.6V,1.5Ah,5Nm,快夹头,双速档0-200/0-600rpm,多段扭力调节,500+元。是最接近的竞品,同3.6V,同样没有无级变速,仅多出高速档。

2.高壹工机WH7DL,7.2V,1.5Ah,25Nm,快夹头,无级变速,多段扭力调节,800+元。带冲击,该有的功能都有,价格更贵,续航更短,仅列举。

3.牧田DF012/TD022,7.2V,1.5Ah,快夹头,无级变速,多段扭力调节,带冲击25Nm和不带冲击5.6Nm。仅对比不带冲击的,600+元。

得伟DCF680,7.2V,1Ah,4Nm,快夹头,无级变速,多段扭力调节,各项数据最差,扭矩最小,理论续航能力最差。600+元。

德克斯RV439,3.6V,双速档0-190/0-650Rpm,3Ah,多段扭力调节,5.6Nm。370+元
德克斯WV393,3.6V,双速档0-230/0-8500Rpm,3Ah,多段扭力调节,7Nm。400+元。这两款同为最接近的竞品,价位最为接近,电压一致,容量更高。

但以上都为可旋转式的枪柄直柄一体式电动螺丝刀,共同优点是性能都比IXO7强,共同缺点都是价格比博世IXO贵,且充电器需要另带,都需要工具盒一起拿,不像IXO7用电脑USB即可充电,充电线和工具一起收纳到一个小盒子放口袋即可(本人用8cm*6cm小牙线盒收纳批头、延长杆、充电线,充电头可带可不带,非常小巧,完美放入口袋,出门不带外黑盒,详看最后的图)

接下来就根据我所要承接的一项工作来测试博世IXO7的用途。
今天所接到的任务是处理一批十多年前的电脑,全是廉政机箱,想必用廉政机箱的单位都不简单吧,这批电脑已经停用十年,但是一直无法报废,堆在库房。要处理要走内部程序:过会-脱密处理-回收报废。我所要做的就是处理,把硬盘拆下进行物理化学报废,简单的说就是先锤烂再焚烧。同时顺手把散热器、电源等可利用的东西一并拆下,在其他在用机器的部分元件故障时可替换。但这批机器实在太老,故DDR1内存、散热器等无法通用后期的DDR2的电脑。

绝版的泛黄的廉政机箱

XP系统,赛扬处理器,AMD闪龙处理器,奥运合作商联想

接下来继续拆拆拆
组装和拆装电脑只需用PH2的长批头,不需要其他工具。

长城和航嘉电源比较常见,是国内的大厂,无论DIY还是工装机。
但ACBLE(康舒科技)和LITEON(光宝科技)在DIY市场没见过,来自台湾,所以为什么联想不用国内的供应商,后续也许你会有答案。

光驱来自韩国TSST(Toshiba 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东芝和三星联合体。
也有来自HLDS的(Hitachi-LG Data Storage),日立和LG的联合体,这光驱是2010年产的。

金士顿和记忆科技的内存条,还是256M的,可见有多廉政,现在DDR4的16G也就三百块左右吧。

轴流风扇及散热器,有全球五大散热器之一的AVC(台湾奇宏科技)、台湾第二大散热器品牌TaiSol(泰硕电子)、富士康。估计大多数人没听过,都是工装主机的配套商,依靠商用机政务机市场出货量极大,DIY玩家平时接触到的是利民、雅浚、、九州风神、酷冷至尊等品牌。

英特尔赛扬和AMD闪龙,当年这两个系列玩游戏非常的卡,黑印象深刻

拆拆拆,其实转速过快的电动起子机和电动螺丝刀反而不适应这种卸短螺丝的活,拆卸短螺丝要的是匀速和操控,还有批头的磁性,不然螺丝掉满地。
个人认为最好用的应该就是3.6-7.2V的不带冲击的螺丝刀,以及12V(含)以内的手电钻,手电钻是因为其有扭矩可调,无级变速,所以维修家电时还挺好用。
不会有人用电动起子机来修电子产品吧,你以为是给北美地区的木材打燕尾螺丝呢。

所以,前文所列举的性能强悍过这把玩具批的工具,在装机拆机效率上并没有优势,反而因为电池容量低和功率大,造成续航能力差。

回过来继续拆拆拆

使用三星颗粒的不知名工装独立显卡

富士康组装的机箱

微星的主板,航嘉的电源,英特尔的散热器,似乎这台机的用料配置挺高,所以几乎整个联想电脑2/3的配套供应商都来自台湾省,日本和韩国。

让我们回到博世IXO7玩具批本身,仅仅230的转速,没有无级变速,没有扭力调节(可以配扭矩调节头和其他附件),没有快速夹头批头容易脱落,以及满身的回收材料(毕竟欧盟环保婊)。这些都是缺点,但在品牌光环的加持下,以及250-300元这个诱人的价格面前,缺点似乎不再明显。只是有一点不明白,连傲慢的苹果都用typeC接口了,怎么设计在德国,产自匈牙利的博世还在用落后的micro USB接口。

要说我对其最满意的,莫过于2.0AH的电量,让人没有那么的续航焦虑。

手绳自配

当过兵的摸过手枪的话,拿12V电动螺丝刀类比92手枪,那博世小电批则是64手枪。

但需要维修燃气炉这类产品时候,最好用的还是7.2V-12V产品,不然有的螺丝小电批打不下来。
话说博世的工具箱真的很好收纳,这套维修家电用的12V手电钻箱子能放得下一套棘轮螺丝批,和一套钻头、一套小套筒及螺丝等小工具附件,一共能放下三个盒中盒。

最后12V电钻和3.6V电批大小对比

看了@wang_c在2019写的:我的电动螺丝刀入坑之路,也种草ACdelco的ARD847,
特别是无极调速、枪形标准电钻样式、标准18650电池、全金属齿轮和齿轮箱、7.2V、快充。
奈何国内买不到也不懂海淘,加上过去数年,市场早已推陈出新,所以最终放弃了

网友:
批头不能锁就是最大败笔

网友A:
我选择得伟DCF680+牧田TD022的组合

网友B:
博世这个最大败笔是1转速200龟速太慢用多了急坏人,2没有快换夹头锁批头,老掉批头
多多上100元左右带高低速的枪型棍子可以看看。
嫌弃1档力气太大的话,可以减少弹簧,直到用手能捏住批头。

网友C:
你胆子真大,敢用这个螺丝刀拆修主机,
容易坏,电脑螺丝主要就2种
1、显卡固定螺丝,此处大概是M3.5 比M3大又比M4小,主要是铁皮薄,很多机箱垃圾,螺纹不够长,分分钟坏。电源机箱外壳螺丝估计也是一样的,但是强度会高一些。
2、主板固定螺丝,底座是M3铜螺丝,很容易吃不住力。
所以维修电脑用你这螺丝刀基本等于没事找事,且不带无极,装螺丝对孔位也不太好使,,不带批头锁,电脑维修基本需要长批头,能否吸住难说。
3、绝对不能用这电动工具的螺丝,,固态硬盘螺丝,很多固态硬盘螺丝孔那叫一个娇气,薄薄的铝壳攻牙的,

综上,你这情况,要么自己diy下扭力调节,比如你说的日立棍子,同类型的松下米沃奇牧田棍子都行,把最小扭力档位改小,妥妥的能用。
进阶版,用这波箱,自己diy个无极变速的,,,无极变速在安装螺丝对孔对牙时很有效,尤其电脑这种娇气的场合。。

我有发布很多个diy螺丝刀帖子,7.2V无极变速的很适合你用,扭力贼合适、带扭力自停,枪式也适合操作场景,续航贼强,维修电脑,随便保证能1周充一次电。这指的是你8小时连续维修。一台接一台场合。
3、绝对不能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得伟DCF680+牧田TD022的组合

我也喜欢得伟680,外形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唯独就是1.0电池最不爽,虽然也知道单打机箱是够用的,但是也偶尔弄下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这个最大败笔是1转速200龟速太慢用多了急坏人,2没有快换夹头锁批头,老掉批头
多多上100元左右带高低 ...

转速确实很慢,有气无力。但却适合家电,和电脑,不然掉螺丝。没有快夹头是很影响,多一百就是德克斯了,我强调的是这个可以续航够久,随身,随时充,不用带充电器。这款就是玩具批,当做玩具来玩,才两百多块钱,专门放单位的,只针对电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胆子真大,敢用这个螺丝刀拆修主机,
容易坏,电脑螺丝主要就2种
1、显卡固定螺丝,此处大概是M3.5 比M3 ...

谢谢您的指点,能推荐一把吗,工具不嫌多,我不想改装,也不想折腾拆机,喜欢得伟,就是1.0Ah太少

现在用着玩具批还挺顺手,便宜,大家借用都不心疼。商用机挺宽敞,联想惠普戴尔的机箱质量都不错,没有崩坏的情况,也不需要长批头,我就一把7.5厘米的通杀,很少有独显的机,也就上下硬盘,电源,和机箱,监控,挺顺手。

网友:
我的用法多了一样:配上6.5mm的打蛋头,打个鸡蛋,打个奶油(这个费劲)什么的。

网友:
那泛黄限的机箱立马勾起了上学时机房排队等机子欢乐岁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能推荐一把吗,工具不嫌多,我不想改装,也不想折腾拆机,喜欢得伟,就是1.0Ah太少

现在 ...

得伟680不见得好用,我用它的主板diy过一台,陀螺仪我过不太喜欢,操作体验不好。
成品基本没适合你的,你的要求扭力调节,无极,尺寸尽可能小,市面唯一挨边的就是松下7420,但是这个尺寸也很大。得伟680是12v的尺寸,7.2扭力,3.6的续航和转速。建议避坑。
我之前卖过几台自己做的,感觉挺适合你工况的。

网友:
干这话儿还是上扭力批,拆卸还好,安装玩不好就拧坏东西,这个也就适合家里拧个小木螺丝之类,我当年在家得宝试用后打消了购买欲望,没用之前非常想要,用了之后非常失望

网友:
几百元,太贵了,飘过

网友(2025-03-26):
得伟680拆电器特别好用!

网友:
都是大牌,个人喜欢博世产品。

网友:
啊?ixo比go系列贵就离谱,入门120li 160,go3 240,这玩意快300,小胖子500,12v35 550,无刷小胖子800,每一个性价比都比这玩意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