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2246xt 固态u盘量产失败 Warning!FlashID Empty

楼主(2024-08-06):
u盘方案是 asm1153e转接 2246xt H AA

id读出来是 2CA4E53CA500 貌似是镁光的MT29F1T08CUCAB
是早年间在小飞机那里买的 不过人家好像现在只做恢复数据了

u盘目前接电脑有1g分区

本来u盘正常使用 自己手贱找了不对的工具刷坏了
大部分工具读出来都是0m flashid empty

唯一一个读的出的软件好像是有缓存的 开卡总是不成功(或者是我配置问题)

求助大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个人纯小白 不是故意做伸手党 从晚上弄到凌晨5点还没弄好

网友:
颗粒好像选错了

网友A:
开卡工具搞错了,找2246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工具搞错了,找2246XT的

貌似是因为找错了 用那个错的工具刷了一遍
现在我找的2246xt主控工具 都不认flashid 点击scan之后卡住 然后报flashid empty

网友:
只要硬件没损坏,2246闭着眼睛都能开过去,你用了2246en的工具开失败,你得用2246en工具在debug里清空闪存,再用2246xt工具扫描开卡。

网友:
也可以再设置文件里添加命令,开卡工具会出现清空闪存的选项

楼主:
解决了,换了台intel的电脑就好了,amd开卡一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