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iQ100洗碗机E23错误代码 - 排水泵断线故障修理

楼主(2024-08-06):
2017年入手的西门子SD6P1S型号应该是832 13套的

使用频率极高,基本是天天用,我家的碗筷基本是晚上集中用它来洗,重度工作加上城中村环境,小强老鼠都免不了,以前就因为被老鼠咬穿机底的排水管引起E15,当时也是自己修好过,后来为了防老鼠,两边都加了铝片把后面全围了起来。这机说起来也修了好几次了,2018年在保时就出现过坏加热泵的问题,应该是E09错误,400电话后本地合作售后免费维修更换了加热泵,这个泵据说过保更换要600+,2022年这个加热泵又坏了,其实这时也不知道还有没保,后来网上看说应该有6年8年保?当时急用淘宝买的拆机件280,换上马上好,当时没记录下来过程,只留了泵的两个图。

然后这个E23错误排水泵问题,其实在2020年也出现过,当时自己网上找了一下类似问题,拆泵下来查看结果其中一个线圈线头断了但当时只焊接回,没有拍照记录,当时也没有打胶保护其他线头,所以这次隔了几年又出现断线了,但这次断线和上一次是不同组线圈,这种是无刷的三组线圈电机。网上查了拆机件要60+,所以能省就省,能接就接,但这次打了704,希望能坚持多几年。

这次出现问题是晚上开机洗,第二天看到显示E23,打开机内水没排干净,碗也没洗干净,应该是洗涤过程中线断了。重新开机启动,这时会强排水,一会就会显示E23,这手机拍的,可能刷新率重合了,拍不清的,但眼看E23很明显的。

拆开很简单,打开上盖,拿掉右侧外壳,向左倾侧机器,就能看到底部的泵体,可以看到排水泵是有卡位固定的,旋转一下就能拿出来了。下图是拿出来拍,没拆时忘记拍了

拿出来泵,可以看到卡位和密封胶圈

开盖有奖,全是黑黑的屎,应该是天冷时在里面做窝了。

特写,可以看到每组线圈的引线焊到引脚再焊PCB上,就是这段引线断了,这引线原装的是有一种类似黄油的东西保护,但小强活动多了,断就免不了。

擦 干净后,看到只有几毫米的长度了

焊接有点难度,找了最尖的烙铁头才焊上

焊上线后直接引到焊PCB上

这次买了704,每个引线都打胶

这次合体,把泵接线处的缺口都打上704了,不让小强进,这又忘记了拍照

装回收工,E23消失,又能愉快的洗碗了

最后问一下这货到底保修是多久,如果自己没点动手能力,这货早要罢工了

西门子洗碗机SN23E832TI漏水代码E15拆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329-1-1.html

楼主:
网上找到的错误代码表

可能出现的故障概述

您可以检查洗碗机显示屏上的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将指示问题发生的位置,并指导您如何继续操作.

如果诊断显示错误,必须排除任何意外故障. 为此,请断开机器连接,等待几分钟,然后重新打开洗碗机。. 如果重新启动后故障代码仍然存在,则表明您需要维修西门子洗碗机.

E1-E6 错误
E1 :如果屏幕上显示 E1 代码,则表示加热元件出现问题,无法正常工作. 不过,西门子机器出现此错误的潜在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原因是机身漏电或设备电阻为零.
如果滤芯损坏,滤芯是控制板的一部分,负责 TEN 的运行。.
安全恒温器故障.
流量传感器故障.
水位传感器(称为压力调节器)提供的读数不正确.
如果您的西门子洗碗机出现故障,请检查相应部件的电气性能。. 如果可行,考虑更换故障元件. 此外,如果控制板显示错误,则必须咨询专业维修人员。.

E2:如果显示屏显示代码 E2,则表示负责检测水温的热敏电阻出现故障。. 要修复洗碗机,必须评估其性能,必要时更换热敏电阻。.

E3 :表示水箱中的水位过低. 补水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问题在于西门子洗碗机发生了故障。. 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注水系统由软管、阀门和过滤器组成.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堵塞,水就无法通过.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检查并在必要时清洁即可.
进水阀可能损坏. 应进行检查,必要时更换.
排水阀偶尔也会出现故障. 可能存在阻塞. 为了查明原因,有必要检查泵的叶轮,因为可能有异物进入其中.
有时,故障原因可能是加压阀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安装一个新的开关。.

E5:如果您发现显示屏上出现错误代码 E5,这可能表明水开关没有正常工作.

出现此问题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水开关可能堵塞.
洗碗机的电机可能有故障,导致开关操作不当.
水开关负责控制喷水器,位于西门子加热元件下方。.

如果是堵塞问题,只需检查和清洁开关即可解决问题. 但如果是电机故障,则可能需要更换电机.

水箱偶尔会注水过多. 出现这种情况时,西门子洗衣机上会显示代码 E5. 以下是导致此问题的几个可能原因:

压差计数据可能不准确.
排水软管可能堵塞,导致水流不畅.
出口阀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当西门子洗碗机显示此错误代码时,必须检查是否有污垢或碎屑. 如果发现任何故障,应进行清洁. 要测试压水控制器的功能,应检查其电气特性. 如果检测到故障,则需要更换压力调节器。.

E6: 西门子洗碗机配备了一种称为浊度传感器的独特传感器,能够检测脏污程度。. 如果洗碗机显示错误代码 E6,则表示该传感器出现故障. 幸运的是,通过更换传感器装置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E7-E18 错误
E7 : 当显示错误代码 E7 时,表示烘干机出现故障. 问题通常是风扇不工作. 有时可以解决问题,但在其他情况下,建议购买新的压力调节器.

网友A:
同样型号,同样2017年开始用的,瑟瑟发抖中,哈哈,我家使用频率很低!!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走线到时规规矩矩的

网友:
学习 一下,以后能用到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哇哈哈,开盖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型号,同样2017年开始用的,瑟瑟发抖中,哈哈,我家使用频率很低!!应该问题不大 ...

使用环境好的话,其实还是耐用,就是我家开始那几年特别多小强和老鼠,这几年城中村好多了,老鼠都少见了

网友:
这个泵好像通病,以前看过有坛友拆修过

网友:
这说明楼主家环境有点差

网友B: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电机的防潮根本就没做好,用途决定了必须要防水;二是工作环境的密封性不好,导致过分潮湿带来的设计故障。

网友:
不错呀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电机的防潮根本就没做好,用途决定了必须要防水;二是工作环境的密封性不好,导致过分 ...

原来引脚是有种类似黄油的东西做防潮的,但是这种东西又不像胶,小强活动就可以带走,防护效果就没了,所以我这次打704,把外壳的孔都封好了

网友: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电机的防潮就没做好,二是密封性不好,设计故障。

网友(2024-09-21):
电机多次损坏,其实是工艺处理不到位,看铁芯都生锈了,估计连绝缘漆都没有浸。这在南方地区潮湿环境使用寿命不会很长。

网友:
这个应该是西班牙产的西门子洗碗机。德国人设计的玩意想法很好,洗碗机都是变频的,但修起来真的是贵。我家最早也是西门子洗碗机,水泵了集成了薄膜加热环,加热环坏就是E09。这玩意坏了售后上门800多。换过一次。
后来主板也坏了,变频板自己修不好,换一下又要800多,网上也要300-400一块。干脆不修了。买了个松下的洗碗机。日本机器没那么复杂,用了5年电容坏了我自己买了个电容换上就好。一个洗碗机还用上了变频技术,没必要啊。

网友C:
之前一直不能理解为啥用洗碗机,3人以内洗个碗也不费多大事,相对整个买菜做饭吃饭的时间也不多,而且还多个东西占地方,大家庭的情况稍微能理解。不过像楼主这样攒一攒整天的碗一起洗倒也挺合适我想科技更多的是多了一些选择,增加了自由感,想洗就洗,不想洗就扔给机器洗,跟用洗衣机应该差不多的感受吧,我衣服一般也手洗,除非床单被套大件,很多时候就不想洗了。跟生活习惯也有关,还有家庭情况婚育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家里用的类似款,留着以后用。

网友:
用着,用着,就成了维修的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直不能理解为啥用洗碗机,3人以内洗个碗也不费多大事,相对整个买菜做饭吃饭的时间也不多,而且还多 ...

就是这个理,多一个选择,你们家里人少的,个个爱动手的,是理解不了多人家庭,老的小的都干不了活的,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老的干不动,小的还太小,你指望他们帮你洗碗,洗衣服吗,这时候有能解决这些事的机器,对这家里的干活的人是多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