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内存占用过高的问题

楼主(2024-08-06):
一个用户的电脑慢,通过Ctrl+Alt+Del调出任务管理器,找出引起内存过高的“元凶”了。可以看出scvhost这个任务占内存比较,但是这个关键进程又不能直接终止,如果直接终止电脑估计会蓝屏。

然后右键那个svchost任务,选最后一个“转到服务”选项。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好几个PID为1040的服务,,重点看“描述”。

点右下角的那个“服务”按钮,可以直接转到着名的“服务”页面。在这个页面,有一个叫“Windows Update”的服务停止,禁止自动启动,

内存占用明显就降下来了,不知道这个升级服务为什么会开着占用内存。

网友:
电脑上,莫名其妙的故障很多

网友:
把自动更新关了

网友:
我的习惯是禁止系统自动更新,

网友A:
用win10精简版或许会好点,精简版一般都禁用更新了。

我用无忧的1909安装好后占用内存800M,部署完成各种驱动占用1.1G左右。

win7官方早已经停止维护了,系统带有更新就不停的想更新。

就像一窝小猪,母猪已经没奶了,最小的那个还在拱奶,白费劲,干上火。

网友:
自动更新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10精简版或许会好点,精简版一般都禁用更新了。

我用无忧的1909安装好后占用内存800M,部署完成各种 ...

这个精简度真大,不知道各种功能有影响不

网友:
MSDN版win7一切正常,重要安全更新也有定期推送~

网友:
母猪已经没奶了,最小的那个还在拱奶,白费劲,干上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简度真大,不知道各种功能有影响不

日常使用没发现有什么不妥,都用精简版了,肯定电脑也是老旧型号,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一般的办公CAD之类的肯定没问题。

开浏览器,QQ,实际占用也就2.2G,日常使用,4G内存足够了。

网友:
换win10系统吧

网友:
win7的故障明显比之后的系统要多,也不知道为何总有人说win7好

网友:
win7真心好用。话说占内存好多软件都干过。

网友B:
你这是多大的内存啊?这技术我64G内存就不学了!!

网友C:
温10用着还凑合。习惯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多大的内存啊?这技术我64G内存就不学了!!

4G的,按说应该没问题,另一个16G的就没有讲过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10用着还凑合。习惯了好久。

WIN10刚开始用着不习惯,特别是开始菜单和打印机还有控制面板,都要比WIN7难找一些

网友:
关闭自动更新会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
我的windows安全中心忘了用哪个软件给关了,咋设置打开都是空白,改注册、功能打开都不行,导致下载的有些软件(可能有病毒或者误报)提升系统不支持已下载完成就自动删除,想改取消访问权限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