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单位的星际100w警报器报警器就是救护车嘟嘟嘟瓦伊瓦伊的那个玩意

楼主(2024-08-06):
救护车上用的,因为台风天喇叭进水闷闷响,就拆下来保养喇叭了,结果胶有毒,短路把转换器烧了,以为主机也烧了,就一直没去管,直到上个月,抽空整整车子的时候就拆下来做了个保养,原来还是喇叭短路,主机却没有一点事。之后重新焊接打胶后恢复原样。

老款星际警报器主机。SENKEN CJB80BD

专用的高音喇叭。

最后确定阻值正常,继续装车使用。

网友:
楼主真厉害!会修人,竟然也会修车+修电路!

网友:
瓦伊瓦伊难道是这样叫的吗?

网友A:
电路有点复杂,我感觉一个芯片应该完成任务

网友:
请问那个环形变压器干嘛的,电源升压吗?

网友:
没见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点复杂,我感觉一个芯片应该完成任务

单个芯片的没有这样的耐操……

网友:
做工不错啊,这个喇叭风吹日晒的,有功之臣

网友:
一直以为这样的高音喇叭是压电片

网友B:
楼主真厉害,这种振膜有卖的,高音喇叭的是消耗品。不知道这些声音是怎样模拟出来的,看着像是单片机,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既然是汽车的为啥还有环形变压器?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东西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点复杂,我感觉一个芯片应该完成任务

以前玩过小功率的,50瓦还是60瓦,不过用起来可能也就30瓦,跟这个100瓦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
外壳不错,可以改充电一体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厉害,这种振膜有卖的,高音喇叭的是消耗品。不知道这些声音是怎样模拟出来的,看着像是单片机,还有 ...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吧。因为装在底盘上,所以这个喇叭也是比较折腾的,原来是插接口的,接头都烂了,最后钻孔直接伸进去用。

网友C:
楼主东西真多,我都用M币兑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东西真多,我都用M币兑换了点。

这个本来要出的,后来修好就算了,重新恢复继续用。

网友:
单位的东西坏了不都是高价买新的吗?

网友:
高音喇叭,不一样

网友:
原来这东西是个音频震荡扩音机,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