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昭阳k4450a笔记本想加个NVME小固态盘

楼主(2024-08-06):
联想昭阳k4450a,带了一个小的硬盘接口,原来是M2的2242小固态,想换接一个NVme的小硬盘,但是插上不认,确认发现这个这个笔记本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有没有可能升级一下BIOS?协议添加NVme使这个接口支持NV me的小固态硬盘。

网友:
应该不太行吧 你原来那个应该是走的sata协议 nvme是走pcie的 不通的

网友A:
芯片里面没有NVME通道,你升级BIOS有球用??硬件不支持你升级软件??硬件本来支持还能被商家屏蔽不成,反向阉割??你想多了

网友:
主板不支持NVME,那就是永远不支持NVME,不要想着更新固件,只有HP的少数机型才能够调整微码从SATA支持NVME,联想的不存在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里面没有NVME通道,你升级BIOS有球用??硬件不支持你升级软件??硬件本来支持还能被商家屏蔽不成,反 ...

看来的确没球用,那就不拆腾了

网友:
你看一下接口,是不是msata接口,也有ngff协议,硬件不可能通过刷bios来解决的。

网友:
硬件不支持,刷bios能管用?老老实实买个ngff的吧

网友:
还是搞个ngff吧,芯片组不支持nvme

网友:
太老的主板应该不支持NVME.

网友:
你板上插的是NGFF协议硬盘,也只能换个容量大点的了。

网友:
换个mSATA的试试,总比你那个机械的快吧。

我那小米的笔记本,随机的mSATA的固态,金士顿定制款,读写都400多,连写入量都不显示。

旁边有个空口是NVME,买了个BC711装上,读2000写1000,开机速度挠一下就上来了,从按钮开始15秒,对于一个老机来说可以了。

网友:
那个2242固态不是写了NGFF协议,所以升级BIOS不行,硬件不支持NVME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的确没球用,那就不拆腾了

凑合用吧,128G装个系统也勉强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的确没球用,那就不拆腾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个缺口的不一定是nvme,nvme只是协议不是接口形式,你这个缺口在左边的是ngff的硬盘,真正的nvme协议的硬盘缺口都在右边,针脚也不一样,反过来你也插不进去,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的笔记本就是i5-7200U,固态M.2接口也是缺一个口,我用nvme的硬盘反过来怼了半天进不去才明白这个是ngff协议的接口,根本插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个缺口的不一定是nvme,nvme只是协议不是接口形式,你这个缺口在左边的是ngff的硬盘 ...

没怼坏???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怼坏???

------------------

进不去你难道要霸王硬上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去你难道要霸王硬上弓??

这谁知道你有没有"霸王硬上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