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媳妇开车,汽车又出问题了

楼主(2024-08-06):
这次出去自驾游3800+大部分我开的,去的时候综合油耗6.4,正常。
回来的时候综合油耗升到6.8(单独看回程油耗应该是7.2),都是满载全程空调,回来的时候能明显感到油耗稍稍偏高,不知道是广西的油不行还是发动机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这不,今天媳妇开车,还剩2格油,具体故障是加油不提速,媳妇说发动机感觉负荷大,快速路5档只能跑85,提不上速度,没有报警。
昨晚上检查机油已经看不到下限了,临时加了500ml,距上次保养1W+公里,看来机油消耗非常明显,不过还没有机油报警。
我个人分析可能有:
1、发动机故障(火花塞点火不足,供油不足,缺机油拉缸等)
2、油品不行(回程在广西加了2次油)
大家说说怎么排查才是正确方式

网友A:
羡慕有车开的。

网友B:
什么油库加的?

网友:
羡慕有米有时间的.

网友C:
正规加油站的话,油品应该不至于出问题,机油加上,再跑一箱油试试看,还少机油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烧机油了。

网友:
去修理厂那电脑看看有故障码没有,这么点描述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油库加的?

徐闻港门口地方加油站一次,服务区中石油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加油站的话,油品应该不至于出问题,机油加上,再跑一箱油试试看,还少机油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烧机油了 ...

机油应该是烧了,去年就开始一个保养周期机油见底,这是第二次了,1W公里看不到下限,估计少了1L以上

网友:
听说这种故障是油品问题,火花塞积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有车开的。

穷游才开车,有米就直接坐飞机了

网友:
这么短时间就这么明显的问题,火花塞点火不足的话是容易缺缸有顿挫感的,机油不缺可能存在老化了,汽油品质这个应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楼主跟汽车修配厂打架了?

网友D:
什么车型什么发动机也没说,就这样指望坛友们给方案很难啊兄弟。
而且单纯油耗也不好说有无问题,含不含乙醇(我们邻市就没有乙醇)、长距离海拔高度差、气温等这些都有影响的。
个人感觉跟机油没关系,跟油品有关,因为机油少到一定程度会报警的,报警失效损坏发动机也不会这么点表现。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找个修理厂先看看有无故障码,没有再从油品、火花塞这些看起。

网友:
点火线圈漏电也有可能,只是漏的不严重再开开等严重了再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穷游才开车,有米就直接坐飞机了

开车克不便宜,坐飞机才便宜。

上次去北京,提前买票,375元,加上税费,不小心点了保险48一人,两人票价1100左右。

高铁也要500多,但高铁要5小时,飞机只要2小时。

网友:
羡慕啊
羡慕啊
有那份闲心,我是静不下心去了。一天不搬砖,总感觉差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型什么发动机也没说,就这样指望坛友们给方案很难啊兄弟。
而且单纯油耗也不好说有无问题,含不含乙 ...

EW10A 2.0L发动机,17W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型什么发动机也没说,就这样指望坛友们给方案很难啊兄弟。
而且单纯油耗也不好说有无问题,含不含乙 ...

油品这个不好说,以前听说广西油品不好,至于怎么个不好我也不清楚。
我个人认为机油问题不大,毕竟没到达报警,回头先换机油,在加两桶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车克不便宜,坐飞机才便宜。

上次去北京,提前买票,375元,加上税费,不小心点了保险48一人,两人票 ...

飞机打折时确实便宜,不过现在暑假小旺季,走三亚坐飞机一个人来回都要1800了,一车5人差不多1W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车克不便宜,坐飞机才便宜。

上次去北京,提前买票,375元,加上税费,不小心点了保险48一人,两人票 ...

一直就没想明白为什么飞机票能打折而火车汽车票却从来不打折,好像火车票有过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