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首拆二,医院用磁刺激主机,加维修

楼主(2024-08-06):
~~全网首拆二,医院用磁刺激主机,加维修。故障现象是开机没反应。其实当时就修好了,但是一直很忙,没时间发帖,一直拖到今天
下面的链接就是第一篇帖子:
全网首拆,医院用磁刺激仪器专用-冷却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第一块板局部

~~,220V交流进来正常,到这里不正常,直接更换,搞定收工!简单~

网友A:
很好奇这玩意啥原理

网友B:
脑子比较笨,没看明白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子比较笨,没看明白最后怎么修好的

很明显你得找楼主给你用一下这仪器。

网友:
做工用料都可以

网友C:
用料不错,就是维修过程说明再清晰一些就好了,有高手来个汉译汉吗?

网友:
这功率大了不就像无线shang人,脑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不错,就是维修过程说明再清晰一些就好了,有高手来个汉译汉吗?

这个机器正常工作,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上一次发的贴子的那个冷却机,必须接上,并且可以和主机通信!上次检测了冷却机没有问题。第二个条件就是主机的控制信号,它会触发放电,没有触发,就查信号从哪里来,芯片正常不正常,供电正常不正常~就这么简单了,查了之后发现是供电问题

网友:
能修医用设备的是高手

网友:
医疗设备贵啊,用料比较足。

网友:
用料比较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玩意啥原理

没原理,爱信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玩意啥原理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控制功能很多的......很多选项可调的......“点焊机”,按一下一个脉冲,按一下一个脉冲,接两个点焊笔,直接就能焊接,不过输出的是高压,加大电流

网友:
高级货,看不懂,涨姿势

网友:
维修过程说明再清晰一些就好了

网友D:
今天没分了,踩一脚。
厉害,修医疗仪器收费是不是可以翻个几倍,毕竟有这技术的人不多啊。

网友:
看上去升压功率不小。里面结构复杂,修理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分了,踩一脚。
厉害,修医疗仪器收费是不是可以翻个几倍,毕竟有这技术的人不多啊。 ...

反正又能去按摩了~~~

网友:
这个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