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摸有这样的充电器

楼主(2024-08-06):
设计个可调限流的充电器吧,接通电源默认是1A恒流限压,按一下按键是1.5A,再按一下按键是2A,再按一下是2.5A,再按下是3A~~~
我想的是48V电池用的

网友A:
针对18650等电池的专用充电器很多都能选择充电电流啊,手机充电头好象不能手工选择。

网友:
对高手们来说这都不是个事

网友:
现成的维修电源都有这种功能,或者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
会的不难,难得不会

网友:
应该是相当简单得啊

网友:
看起来好难啊,这东西怎么限制电流啊

网友:
现成的维修电源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
买个维修电源,纯手动的。。。

网友:
难度不大但市场需求不大,所以几乎这种产品。

网友:
不错不错,我第一个想到了触摸调光灯

网友:
占空比10%,15%,20%......

网友:
坛子里的魅色不是吗?还可以选择镍氢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18650等电池的专用充电器很多都能选择充电电流啊,手机充电头好象不能手工选择。 ...

我想的是48V的

网友A:
厂家要做很容易,大概是没有啥市场需求,所以没见到成品。

网友:
你这个太简单了,坛里会做的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要做很容易,大概是没有啥市场需求,所以没见到成品。

其实我手里旧充电不少,不然我就改个,

网友:
某鱼有可调充电器啊,1到8安无极调节

网友:
加个可调模块,可以限流限压

网友:
想省事就买个可调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