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桌面加热炉,发现一个设计缺陷

楼主(2024-08-06):
老妈家的这个桌面加热炉,说是忽然间没反应了,另外加热效果一般,拿来让我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

加热炉是底部这个开关控制的,放上足够重的物品,开关导通开始通电加热

通电发现温度中间升高,但是指示灯不亮,于是拆开看看,内部真是超级简单

核心元件是这个PTC发热器,实测可以发热超过100度

电路板极度简单,只有指示灯和开关,测量发现LED的限流电阻断路,换了之后一切正常

针对加热效果不好,我一开始以为是PTC发热面积太小,于是在PTC和玻璃板间增加了一片铜片扩大的发热面积,手摸效果很好,可是放上水杯加热效果极差
仔细研究后发现常见的水杯都是有一圈底缘突起,放在加热炉上也只有这一圈凸起和玻璃面板接触受热,难怪加热效果不佳
看来想用这种加热盘,还得找专用的平底容器才行啊。
视频看这里

网友:
真是简单到了极致

网友:
还以为是电磁炉或者电陶炉,这不就是个加热杯垫么

网友:
这个好象连ptc都不是,我也拆了一个尸体,只留下了小电路板。这种加热(保温杯垫)还是要配合平底甚至金属容器使用效率才高一些,不然就是玩个寂寞。

网友:
这个我加个开关用来PCB预热上锡浆用。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买保险或者办信用卡送的,自己买买金属底加热的

网友:
加热菜板里面应该就是这个吧,不过做的非常大,冬天适用

网友:
真是简单到了极致,没法再简单了

网友:
就是个保温加热垫

网友:
传说中的电子垃圾么

网友:
这个和我小孩给我的礼物一毛一样,杯子留下,加热盘直接扔了!

网友:
用上了PTC还是不错的,俺的是电阻丝

网友:
这东西适合办公室,不掏电钱用

网友:
这就是被网上那些商家传的特别神的电热杯子垫吧

网友:
我在用的就是这种,连杯子一套的,杯子底部是有金属垫的。这是保湿杯垫,不能加热烧水,基本只是比环境温度高个20来度,冬天喝水不感觉凉就是了。

网友:
发热件也太小了

网友:
这个和酸奶机原理一样,PTC陶瓷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比较费电

网友:
这种真是,效率感人